粗制度1.6的轴必须上磨床,车床车不出来。对否?

楼主(2012-07-24):
办公室刚才发生争论,粗制度1.6的轴必须上磨床,车床车不出来,我一直沉默了(因为我认为是可以搞的,而且不难)...请问对否?

网友:
精车,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光洁度1.6 是不能车出来的,必须磨床

网友:
车不出来这个精度

网友:
1.6是可以达到的。我感觉这种问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对于小型工厂,小批量的零件,可以采用车床加工。而对于大批大量的零件来说上磨床比较好。因为对于1.6的粗糙度来说,基本已经达到车床极限了,对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要求很高,并且加工时间较长,这样以来就提高了加工成本,降低了加工效率。对磨床来说,1.6绰绰有余,很容易实现。

网友(点评):
嗯!!如果批量还是魔吧!车的稳定性还是不如魔,车1.6我想只要设备给力,道具OK,是可以的

网友:
精车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不经济, 单件生产可以采用.   如果采用润滑剂, 甚至0.8也能做到

网友:
车床加工到0.8有难度
还有与材料也有关系

网友:
普通车床是完全可以的,在《互换性与测量技术》这本书里的第112页---各种加工方法所能达到的Ra值中非常明确地列出来了。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读书读得真仔细啊!

网友:
6.3就属于半精加工,3.2的就已经精加工啦。1.6的属于精密加工范围,车床不易搞定吧

网友:
我们这的1.6以上都是上磨床的,也许能加工出来,不过估计不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