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报警

楼主(2012-07-24):
FANUC系统报警   报警号:NO.2003           CONTROL CIRCUIT PROTECTORS TRIPPED OUT OR PUSE BLOWN
此报警如何下手?

网友:
断电,继电器上的蓝色按钮按一遍,重启,试试看

网友:
看看有没有保险开关的跳闸的

网友:
查查继电器或量量保险丝。有一个可能坏了

网友:
这不是FANUC的报警~~

网友:
不是系统报警   可能机床保险丝烧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