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心轴承,请教

楼主(2012-07-24):
前两天见到一个说法,调心轴承所受轴向力超过径向力的1/4的时候,轴承将会因为收到过大的倾翻力矩,而致使滚动体卡死,轴承失效。一直没找到相关的资料,有没有哪位大侠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求指点。

还有,几类轴承是可以同时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的,那么这两个力的比值是怎样界定的?

求高手指点,最好是哪位大神能分享下相关资料。

网友A:
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B:
双向推力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自己去看轴承相关的书!!

网友C:
"调心轴承所受轴向力超过径向力的1/4的时候......."

LZ,此说法从何而来?有什么条件么?

网友D:
对调心轴承算是了解的。
楔形效应。如图:

网友(点评):
酒侠:LZ是问e>0,25 SRB为什么就不能用了。我觉得这说法本身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调心轴承算是了解的。
楔形效应。如图:

谢谢,图很直观,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接触球轴承

答非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推力角接触球轴承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调心轴承所受轴向力超过径向力的1/4的时候......."

LZ,此说法从何而来?有什么条件么?

但是调心轴承的轴向载荷必须小于1/4径向载荷的说法是错的。
调心轴承可以承受轴向载荷,甚至纯轴向载荷。
但是轴向载荷过大时会产生楔形效应。
一般来讲轴向载荷过大时,当量载荷=轴向载荷 X 系数+径向载荷 X 0.67,这个系数对于239系列以外的中小调心轴承往往是小于4的,所以,对于239系列以外的调心轴承,一般中低速条件下,是不建议大于轴承当量径向承载能力的1/4,但是对于239系列,就需要单独计算的,对于内径500以上的,也要单独计算。
而如果考虑到中高速等情况,调心轴承的轴向允许载荷<0.003X轴承宽度MMX轴承内径MM(KN).
尤其在中高速条件和强振动条件,调心轴承的轴向允许载荷有严格控制。

网友(点评):
酒兄好,正好遇到一个29328轴承的使用问题,能不能用一对23328支承一个悬臂轴?贴在下面12楼了,还请指教!

网友(点评):
轴是立式布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调心轴承的轴向载荷必须小于1/4径向载荷的说法是错的。
调心轴承可以承受轴向载荷,甚至纯轴向载荷。 ...

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
这根轴,转速1440,一对背对背安装的29328轴承主要承受轴向力,上部转子为悬臂,重约150kg。根据计算,径向力远远小于轴向力。因为没有使用过这样的轴承配置,由于使用两个调心推力轴承,上部转子会不会晃动。

网友(点评):
如果轴是垂直放置,没有问题,如果轴是水平放置,会有晃动。

网友(点评):
谢谢酒侠回复,这下放心了!

网友(2012-09-20):
i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2-12-13):
哇 学习了 这个1/4还有这么多讲究 看来还是不能乱信  多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