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外观检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2-07-24):
这是外协厂的活儿,喷涂工艺,冲压件间用点焊,问了一位前辈,他认为是流挂,请高手帮助分析下~

楼主:
主要想搞明白喷粉的流挂也这么严重?

网友:
涂料或工件表面混杂质了吧?

网友:
像是幕状流挂

网友A:
流挂,粉喷太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挂,粉喷太厚了

谢谢了,今天又问了个前辈,确定是喷粉太厚产生流挂。

网友:
喷粉太厚产生流挂

网友(2013-02-25):
酸洗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