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一个用到液压系统的单,对液压不是很熟,求助

楼主(2012-07-24):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用到液压系统的单,对液压不是很熟,但对气动还可以。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1:国内液压缸,液压马达,摆缸做的好的是哪几家?哪家的性价比最好?
    2:缸和油管的连接方式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快速接头啊什么的?
    3:要做一个旋转180度的动作,负载比较大,3000NM(12RPM),用什么结构比较好?结构需要尽量紧凑些:
耐压10MPA,使用压力5-7MPA

1)直接用摆缸(简单方便,但摆缸难买,贵)
2)液压马达+齿轮(折中)
3)液压缸驱动齿条,齿条驱动齿轮。(结构不够紧凑)
4)还有就是48V。2HP的液压站哪里有卖啊。

   希望熟悉的人不吝指教。

网友:
建议还是用摆动缸吧,结构最紧凑也最简单,需要相关资料可以跟我联系

楼主:
谢谢你,我的QQ:190694993,旺旺:vic0vic

网友:
1.液压基本不用摆缸,需要自制;
2.快速接头有是派克的;
3.结构问题:
(1)液压上确实很少有摆缸,一般大都自制;
(2)液压马达也需要减速,不知空间是否允许;
(3)液压缸配齿轮齿条方法比较简洁;
  (4)泵站问题随意找个系统集成商即可;
如需要详情,请联系QQ:1511930383。

网友:
进口旧的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