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换刀机构,请教

楼主(2012-07-24):
大家好:

我最近做一台自动打孔机,需要打孔的料直径2.6,打孔直径1。用钟表小车床,振盘送料。我想用两个步进电机,一个电机做进给运动,一个电机装一个分度盘,0度装钻头180度装2.4钢针,旋转到0度时钻头打孔,180度时钢针前后运动把料从治具上送到机床夹具内自动夹紧,旋转180度钻头打孔。打完后出料到下一个机床,同样动作进行铰孔。问题是步进电机精度不够,还有刚性,用什么机械结构可以精度定位和加强打孔的刚性?

谢谢!

网友:
貌似很深奥 ,不懂,等待学习

网友:
给个示意图吧

网友A:
加编码器,PID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编码器,PID控制

不想加编码器,想靠机械结构定位。

网友:
楼主用的分度盘定位精度不够吗?步进电机精度不够,有没有加反馈回路?

网友:
用鼠齿盘定位,数控自动刀架就是用的鼠齿盘定位。

网友:
用鼠齿盘定位,

网友:
真的好深奥啊

网友:
精度要求高不?用凸轮,应该不难实现。

网友:
传统路线都没走,就跨越,有点难。
改进和摸索这东西耗脑力物力,请三思。

网友:
步进电机精度不够, 换伺服电机如何; 刚度问题,  没看到实际图, 不好说

网友:
工件太小了,2.6打1的孔,单边还有0.65.钻头又这么细,如果工件再短一些,运动很困难的。你这里不仅有个装夹定位的问题,还有个动作机构问题。一般步进电机做180度分度旋转如果位置度要求不是太高应该是可以了。主要在于刚性,这个是先天性的缺陷,如果有个简图或者示意一下也许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建议,这样描述太直观了。

网友:
用旋转气缸,配合传感器,和碰销。

楼主:
如果我在固定电机板上,中心位置180度加工两个直径8的孔,装两个直径8的钢珠和弹簧,在另一块转动钢板上相同位置上加工球形凹面与钢珠配合,电机转动压缩弹簧钢珠退回孔里,当到达位置是钢珠被弹簧顶出来,与配合球面配合定位。不知是否可行请大家指教。

网友B:
土法上马,是可以解决的。但要把定位和夹紧分开,这是两个概念。一般先进的控制系统因为系统功能冗余,可以把两者同时解决,老式的数控设备和自己改造的一般要分开考虑,这样省银子,合并解决的话,银子用的哗哗的,跟三伏天淌的汗一样,止不住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法上马,是可以解决的。但要把定位和夹紧分开,这是两个概念。一般先进的控制系统因为系统功能冗余,可以 ...

谢谢,我也是这么想的。从切削力来说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