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和20号钢如何焊接

楼主(2012-07-24):
请问各位高人,45号钢和20号钢焊接,一个是直径大的钢管一个直径小的钢管,小钢管要垂直的焊接在大钢管上,采用什么形式的焊接比较好,如何焊?

网友:
那只有点焊啦,20钢比45钢容易施焊

网友:
最好是确认大钢管的直径后,以大钢管的直径做中点对齐(像这样O=)然后在小钢管上线切一个圆弧跟大钢管表面吻合,然后点焊

网友:
45钢管不建议焊接

网友:
小管切相贯线,然后J422焊条普通电弧焊即可,焊后回火避免45钢管出现裂纹;焊接前对45钢管作保温处理更好

网友:
学习了,我对焊接的材料不太了解,现在才知道有这么高的学问。试问一下,是不是含碳量越高就越不好焊?含碳量多少以下就适合焊接了呢?哪种焊接方法适用性最强呢,也就是说可焊的材料更多呢?

网友(点评):
金属材料含碳量高,焊接性能不好!

网友:
可以焊接的,不过一般不这样做,如果遇到实在需要焊接的场合,可以用中碳钢焊条,手工电弧焊就可以的。一般说来45焊接性能不好,普通焊条焊完就裂,中碳钢焊条可以对付的。不过,最好不这样做。如果可能的话改改设计吧。

网友:
焊前对45#加热,焊好后再烧一下,自然冷却

网友:
要学的很多。。。这也算工艺吧

网友A:
45焊前预热,焊后保温

网友:
两种不同材料焊接, 按难焊接材料的工艺执行就行了.  45 钢比20钢难焊接, 所以按45钢的焊接工艺执行就可以了.  比如焊接用中碳钢焊条, 焊前适当加热,  焊后别冷却太快, 或用锤子轻敲焊缝减少焊接应力.

网友:
各路高手齐出手,学习一下

网友:
看你具体做什么,如果是省煤器必须对大管转孔了,然后氩弧打底,手工填充盖面即可。如果你不转空保证不了其详解很好

网友:
以后要钢管可以找我哦 呵呵

以下为我厂常备材质规格,现货
10#20#45#27SiMn、40Cr、12-42CrMo 16Mn 12Cr1MoV T91 27SiMn 30CrMo 15CrMo 20G Cr9Mo 10CrMo910 15Mo3 15CrMoV 35CrMoV 45CrMo 、15CrMoG、12CrMoV、45Cr、50Cr、45CrNiMo

可为客户订做各种型号材质无缝钢管合金钢管,常年备有现货钢管3吨。

常备规格为6-460壁厚1-70
主产:
结构管,流体管,液压支柱管,汽车半轴套管,油井管,石油套管,高低中压锅炉管;大口径钢管。
联系QQ2513454952
手机189 5390 9051

网友:
现有实际操作,看看理论知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焊前预热,焊后保温

同意!我们厂都是这么做的探伤OK

网友:
焊前45缸筒外圆粗车,20钢管端部铣出与45缸筒外圆配合的圆弧,贴合后电焊,再自动焊或手焊

网友:
建议用J506焊条焊接
焊接预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