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显示屏,一半黑,一半亮,仍然可以用,求原因

楼主(2012-07-24):
CAK5085数控车,发那科系统,操作显示屏,一半黑(下半部分),一半亮,仍然可以用,仍然可以加工零件,
求原因?求解决办法?是不是买个屏幕换上就行了

网友A:
显示和其它功能无关。是不是过热,时间太长,有分辨率问题吗,重启一下显示屏。外行根据电脑显示屏经验。

网友(点评):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和其它功能无关。是不是过热,时间太长,有分辨率问题吗,重启一下显示屏。外行根据电脑显示屏经验。

分辨率没问题,这会儿床子还在加工零件,重启过,还是一样,就是下半部分屏幕是黑色的

网友B:
根据液晶显示器的经验。。。。如果整屏有显示但是部分不亮(无光)多半是背光点了~如果只显示一半~但是全光~要看看显示屏排线~如果排线没问题~。。。。那就是液晶板了。。。

网友(点评):
屏幕都亮,下半部分是亮黑色?上半部分正常,我想问?能不能我们自己买个屏幕,排线给换上,好换不?,沈一机的床子,厂家说要拆下来给他们发过去,5000RMB不说,来回运输耽误时间,生产正紧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液晶显示器的经验。。。。如果整屏有显示但是部分不亮(无光)多半是背光点了~如果只显示一半~但是全光 ...

这问题与手机的问题差不多
有时手机显示屏也是这样的问题
你拿手机去修
问10个店有9个店会说是排线坏了

网友(2012-08-24):
是显示面板里面的问题,实际上像灯管一样的东西,时间久了就失效了,而且你市面上绝对买不到。而不是屏坏了。

网友:
jfjhfjh

网友(点评):
你灌水呢

网友:
液晶板后面的背光灯管坏了一半,找找电子市场修显示器的,他们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