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怎么车?可以用G75切槽循环吗?

楼主(2012-07-24):
(图片)

网友:
皮带盘 用35度菱形刀就可以搞定  用G71 二型就可以了

网友:
這個啊,你可以把對一個槽的加工寫成子程序,然後就可以定位、子程序、定位、子程序,這樣了

网友:
编成宏程式还好点。

网友:
看了一下,好像是等距的,你在子程序開頭編一個增量座標定位,這樣你只要在程序里定位一次然後調用8次子程序就行了,然後再手工編一刀精車就好了

网友:
可以用G75开粗,再精车;
子程序调用;
坐标偏移法;
宏程序;
成型刀;
……
方法相互结合,便可找到最佳!

楼主:
我自己磨了一把40度刀,准备用G75车

网友(点评):
我個人認為哦,既然這個槽得得角度有公差,你不應該磨一把正好的刀,角度磨得比40°小一點

网友A:
用G75可以  不如用35度  精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75可以  不如用35度  精车

没有35度刀,我还要自己磨,这里机夹刀比较少

网友B:
没问题的  我做过 这样的皮带轮   可以用G75  很方便的

网友C:
请教各位高手,那个上面的0.2圆弧怎么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  我做过 这样的皮带轮   可以用G75  很方便的

可以是可以,就是顶部和底部两个小圆弧没保证,不过是自由公差,不知是不是又有人说我不按图纸加工了?

网友B:
皮带轮  没有那么严的    你是给什么地方的配件

网友D:
这个皮带轮,就用一个粗车的子程序和一个精车的子程序车这个槽差不多加工要一分半钟左右用35度尖刀做。

网友:
底下的  可以把刀具 磨出R
上面的R
可以用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轮  没有那么严的    你是给什么地方的配件

一个外资厂,每次来活就几个,要求全是很高的,图纸还他吗全是英文,没一个汉字,就看懂尺寸,标注的那些东西全部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皮带轮,就用一个粗车的子程序和一个精车的子程序车这个槽差不多加工要一分半钟左右用35度尖刀做。

一看你的头像,还以为是一生大师,

网友(点评):
你不说我都以为是了!

楼主:
刚编的,不知有没有问题,师傅们帮我看下

材料:铝
O75(皮带轮)
......
G99 M43
G99 M3 S600
T0202 M8
G0 X54.0 Z30.0
Z3.0
G1 Z-2.0 F2.0
G75 R0.5
G75 X49.28 Z-16.38 P1860 Q2340 F0.02
G0 X200.0 Z200.0
M9
M5
M0
G99 M3 S600
T0303
G0 X54.0 Z30.0
Z3.0
G1 X53.0 Z1.0 F1.0
Z-0.83 D0.2
G1 X49.28 Z-2.0 D0.32
X53.0 Z-3.17 D0.2
X49.28 Z-4.34 D0.32
X53.0 Z-5.51 D0.2
X49.28 Z-6.68 D0.32
X53.0 Z-7.85 D0.2
X49.28 Z-9.02 D0.32
X53.0 Z-10.19 D0.2
X49.28 Z-11.36 D0.32
X53.0 Z-12.53 D0.2
X49.28 Z-13.7 D0.32
X53.0 Z-14.87 D0.2
X49.28 Z-16.04 D0.32
X53.0 Z-17.21 D0.2
X49.28 Z-18.38 D0.32
X53.0 Z-19.55 D0.2
Z-22.0
X54.0
G0 X200.0 Z200.0
M9
M5
M0
M30

网友C:
楼主G1里用的是D倒圆弧,不知是不是广数980TDa或TDb这两个系统,如果是的话,那G75里的P是直径值不是半径值,这两个系统和980TD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G1里用的是D倒圆弧,不知是不是广数980TDa或TDb这两个系统,如果是的话,那G75里的P是直径值不是半径值 ...

谢谢指点,P是直径值,我用的是TDb系统,今天车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各位高手,那个上面的0.2圆弧怎么车呢?

R0.2用G02和G03车,例如你的槽角度是40度的。那么用R0.4的35度尖刀加工R0.2的圆角。G02U-0.79  W0.564 I-0.205 K0
G0 X ?   Z ?        G1 X ?   Z ?         G03 U-0.79 W-0.564 I-0.205 K0     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点评):
能说一下:这几个数是怎样算出来的吗?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不过要比你这大很多,也长很多

网友:
用G75加工应该可以得'上面的圆弧在磨把刀加工咯

网友:
假如精车用35度刀 ,要用刀尖半径补偿吧??
可以用CAD偏移出来刀尖半径,编增量精车子程序,然后用子程序加工?

网友:
见识了.给供应商发了那么多皮带轮图纸,但就是不会制作哦.

网友:
看图纸公差,不建议你用40度的刀,磨成35度鸡75粗车,留20丝走轮廓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