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3D空间练习

楼主(2012-07-24):
如图,建模一边长为60mm的正立方体,使其在等角视图上显示为正垂方形。有兴趣的练习练习。
要求:贴四视图,显示特征树,正方体重心在原点上。

网友:
挺有趣的

网友:
楼主强,能一个特征搞定。

网友:
正方体等轴测
给你一个完美的。

网友(点评):
再显示一下重心就完美了!

网友:
这道题并没什么难度。他只是一道基础知识的小题:只要你知道什么是“等轴侧”,即可很容易地解决问题。
给一提示:“等轴侧”又称“正轴侧”。

网友:
说个我画的步骤,供不明白的参考。
1、点3D草图,从原点朝XYZ三个方向各画一条长度相等的直线。
2、画个圆与三个线未端重合(选周边圆画,方便)。
3、画个圆的内接矩形(选3点边矩形画,方便),几何约束其为正方形。
4、连接1中所画底边,然后与3中所画的一边平行。
5、连接圆心与原点,退出草图。
6、拉伸,选正方形一边,方向选5画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