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两通电磁球阀泄漏量与保压时间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2-07-24):
两位两通电磁球阀样本上都标注有很小量的泄漏,某品牌两位两通电磁球阀注明的内部泄漏量在0.05ml/min以内,该阀如果用于系统保压时用,保压时间能够持续多久,压力在多长时间后会下降到什么程度?另外泄漏量与压力下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求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A:
在于你被保压的容积大小、阀部位的泄漏及其他部位的泄露了。当染还有你允许的压力偏差范围
就像吹鼓的气球,小孔的大小和你气球的容积直接决定了能保压的时间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于你被保压的容积大小、阀部位的泄漏及其他部位的泄露了。当染还有你允许的压力偏差范围
就像吹鼓的气球 ...

非常感谢贝贝老师的回复!我想知道的是怎样根据阀的泄漏量来计算系统保压的时间,比如泄漏量是0.1ml/min,要求保压30分钟压力损失在0.5MPA以内,这个该如何判断?因为在选型阶段,保压部位的容积大小是不确定的,怎样根据已知的数据进行判断呢?

网友:
其实保压部位可以看做是容积不变的,如果没有油源补充,压力会很快泄完,这就需要在此支路上安装一个蓄能器,30分钟的泄漏量是3ml,压力损失是0.5MPa,再把工作压力代入,此过程是一个恒温过程,就能把蓄能器的容积确定下来了

网友:
正如4楼所说的,长时间保压还是要用蓄能器的,特别是你的容积不定更不会哦估算了

网友:
上海伟勋液压件制造有限公司有此类阀。保压性能每小时小于1滴。上海伟勋液压件制造有限公司专业制造零泄漏液压阀,有22SV型,和23QDF型,压力最高可达到70MPa,高寿命,高性能。来电可试用,021-65450570,13381744405

网友:
其实即使阀和缸零泄漏,压力也会降,缸和管道里都有空气,阀关闭后空气都会产生压降。

网友:
上实验台实测一下

网友:
很难一句话说清,很多边界条件你没规定,没法告诉你,一般说,泄漏3-7滴是一毫升,没有一定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