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东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加工?

楼主(2012-07-24):
   最近我手上有一批货,出了些问题,很伤脑筋。

一批长2000宽1800厚10的A3光板,(做机械台板用)上面有很多M5,M6,M8,M10,M12的螺丝孔,我是采用激光切割的工艺来加工这些孔位,这样成本上会降低好多,但是在加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新手加工导致电流,压力,等参数未调好,导致加工出来的螺纹底孔上面大下面小,圆度失真,且孔内壁在激光切割的过程中,由于速度过快,电流过大,导致表面有点粹过火的迹象,致螺纹攻丝时老是断丝锥,用普通的钻头跟本就无法扩孔。于是我又买了进口钨钢钻头是HLB的进行扩孔,又买了雅玛娃渡层的丝锥,才能加工,但是工作效率不是很高。

请教各位高人,有没有更好的提主高工作效率的方法进行解决?

网友:
A3好像不會自硬的吧,激光加工用冷卻液麼

网友:
水刀,直接做出外形和螺纹底孔

网友:
激光切割的成本也不低啊

楼主:
水刀不合适,加工比较粗糙。适合于外形没有要求的产品的粗加工!激光切割成本相对于传统机械加工是比较低廉的!

网友:
试试对每个孔局部加热,空冷,达到退火效果,在进行扩孔加工。螺纹加工先用头锥,在用二锥,减小切削力,使丝锥不容易断裂。还有,就是扩孔的余量不多也使加工困难,可考虑挤压丝锥,挤压丝锥的底孔比切削丝锥大,余量增多扩孔加工更有利。

网友:
A3板绝对是 杂牌的

网友:
请问一下,激光切割的底孔精度和地位精度达到多少。

我们现在是上加工中心打底孔的。

网友:
重要问题是材料不对,正规厂生产的A3材料不可能有淬火现象,即使有在扩孔后也不会有硬点存在。1要找材料提供商要材质单,并定合同以控制第一环节。2如果认为激光切割成本低的话,那可以采取统一切割成3mm的小孔以确定各孔间的位置尺寸,然后用合金钻头和磁力钻扩孔,不可用手电钻扩孔,会产生表面硬化。然后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