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材料是否需要进行热处理?

楼主(2012-07-24):
如45#钢轴的设计计算,我们设计的时候的参考依据是 未进行热处理各种应力,且都在许可范围内,那么是否需要进行热处理?

网友:
用45#材料只为应力?

网友:
耐磨性呢

网友:
能不能用Q235  做热处理代替?

网友A:
需要不需要热处理,要根据你的使用要求,在满足使用要求条件下,降低加工成本

网友:
建议你还是调质一下,毕竟实际和理论是有差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不需要热处理,要根据你的使用要求,在满足使用要求条件下,降低加工成本

网友:
看看你的材料用在什么地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