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m厚的304不锈钢板,有用手工工具弯折的可能么?

楼主(2012-07-24):
请问

1.2mm厚的304不锈钢板,有用手工工具弯折的可能么,跪求回复。

网友:
可以的不错不是怎样的好弄的,因为不锈钢的韧性大。没的问题的

网友:
先计算一下折弯所需压力,看看是否人力所能及。

网友A:
手工折,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不过这还要看你材料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折,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不过这还要看你材料大小.

厚1.2,宽130,折边7

网友(点评):
手工折弯,要是不怕误差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木有任何问题

网友B:
为什么要人工折呢? 折弯机一下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人工折呢? 折弯机一下就搞定。

各种条件限制,只能用小型手工工具加工。

网友:
外面加工店折一刀要多少錢, 可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