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质很软 ,车削的时候很难卷削和断削

楼主(2012-07-24):
我做的一个产品,热锻压过的,材质很软 ,车削的时候很难卷削和断削,我的是仪表车床,手动的,刀怎么磨都不行。毛坯规格有锥度,大头直径20---小头18.。。长度45】成品:直径14.8   L24       直径11.3    L21

网友:
可以试着把槽开小的,吃刀也小点,记得加水车。试试

网友:
要想断铁削,关键在刀!

网友:
刀要磨出断屑槽,另外,你提到是手动仪表车,那在进给的时候注意一下,手动断屑不就行了

楼主:
关键是这个产品以前做过,,做的很顺手的,,但这次应该是材质的问题,,就出现了不断削的问题,,,头都痛死了
$ {$ [5 ^- v* v! h。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刃要锋利,转速上去以后就好了。

网友:
车削的时候加水会好点

网友:
不同的材料要用相应材料的刀具这一点不知注意了没有,以上大家说的转速和刀具的角度问题很对

网友:
进给量与吃刀量配合好,进给稍大点可能会好些

网友A:
断屑槽开小点,主切削刃要比前刀面低一点

网友(点评):
大概就是这意思 说道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屑槽开小点,主切削刃要比前刀面低一点

转速和走刀量也要配合好

网友:
卷削槽磨成梯子形状  包断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