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刃镗刀改粗、精镗的疑问

楼主(2012-07-24):
双刃镗刀,高度相同,即轴向刃高差Δh为0(当然,实际不可能是0,几个u吧~~)mm。我们打算将一个刀片垫高,作为粗镗刀片,另一个刀片作为精镗刀片,显然这把刀是径向可调的,且直径上两刀片需要调出高度差。

问题来了:
如果要发挥出刀粗、精镗的效果,两刀片的轴向高度差Δh是有要求的,那Δh具体要求多少?我的理解是,只要Δh不等于0,两个刀片就可以实现一个粗镗、一个精镗的效果。而实际上我们的刀轴向刃高差Δh是不可能为0的。所以无需人为的增大Δh,只要保证两刀片在径向上有Δd,就能实现粗、镗的效果。

当然,为了更好的实现粗、精镗的效果,我们需要人为的调节出Δh,Δd。请大家给个意见,Δh,Δd数值是多少?Δh需要考虑fz吗?
加工铝合金,刀片PCD。

不对的请行家拍砖!

打杂大学生 -1 粗镗 精镗刀片槽型不相同,所以要认为设置h.

网友:
首先加工孔的直径是多大,镗杆直径是多大,粗镗加工量是多少,,如果,加工孔径太小,镗杆径就变小,如果孔又深,那钢性不足.还有粗加工量大,会震刀的,加工效果很差的.

网友:
粗镗有振动的,和精镗在一起的话只能做成台阶型的,粗镗结束精镗。但是必须是加工通孔,而且工装必须让开。如果粗镗和精镗同时切削的话,精镗会受粗镗振动和排屑的影响,精度和表面质量都不会好。

网友(点评):
同意此观点。

网友:
应该写出详细加工对象,流程。楼主的想法就是“一刀”出活。我的经验是老老实实换刀。

网友:
你用什么设备加工?

网友:
镗孔的余量和孔的要求都没有表达清楚啊。

网友:
粗刀必须保证比精刀要高,视乎你的刀片R的大小,一般可取,0.2到0.5,因为刀片的R有0.2、0.4、0.8,所以你要按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为什么要改呢?

网友:
呵呵,理论上说,楼主的分析基本是没错的:
1、按楼主的思路的话,ΔH的调整基本可以不考虑fz。
2、ΔH的调节,楼主可以自己选择,只要大于0即可。
3、Δd的数值也很简单,只要确定粗精镗的余量差就可以了。

不过,楼主要注意呀,你这想法的本质是,把粗精镗合并到一道工序了,粗看起来,效率是提高了,实际上会有些问题的:
1、你没有严格执行工艺文件。(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样的公司,如果正规些的公司,这是不被允许的,工艺文件和图纸一样,是很严肃的)
2、你的这把双刃镗刀如果单独干粗镗或粗镗,都能很稳定的完成工作。双刃镗刀相对单刃的好处就是镗杆受力均匀。你这一改无论粗镗还是精镗都成单刀飞了。(虽然ΔH比较小的时候,两刃可以平衡一点受力,但依然是不平衡的,况且你粗镗的吃刀量一定是大于精镗的)
3、本来分粗精镗的意思,一般是粗镗吃刀量大进给快,快速去除金属,给精镗提供良好的条件,而精镗吃刀量小进给慢,达到最终的尺寸精度、形位公差和粗糙度等要求,按你的用法,粗精镗的吃刀量可以通过Δd调整,进给咋办?只能折中了,很无奈,你的粗镗不粗,精镗不精。
4、除了对零件不利外,你的用法对刀杆也有损害,恐怕长期这样使用,刀杆寿命会受影响。(当然这是长期影响,短期应该看不出来)

不过好在是对付铝合金件,如果刀具和设备能力冗余较大,楼主可以一试,说的再多也不如实际试试,看看效果吧。但换做是我,我不会支持这样做。

网友(点评):
分析是很到位!

网友:
你的意思应该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阶梯镗,如果你所用的粗镗刀能够像你说的轴向调节Δh,一般在刀具的配件里会相配套的刀垫,装在粗镗一侧滑块的下面,这样Δh就不需要你人为的来定一个值了。(另外这个Δh肯定不能靠它自身仅有的几个U来保证,这样不利于排屑)
径向的Δd,与你所要加工的孔径和公差要求有关……
还有,这种靠阶梯镗来保证的精度不会高到哪去,一般会留下5~10倍的公差,再通过一次精镗完成加工。

网友:
学习了了很多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有想法,但不知效果怎么样,楼主你试了没有,结果说一下呗

网友:
我们的大孔,一般阶梯钻,再铰孔,你这个我们就是粗镗再精镗,没敢用

网友:
想法是好的,但只能镗通孔哦,还有很多因素的限制,比如说粗镗余量,材料,以及加工设备,产品精度,改出来效果还不好自己做出来的产品说了算,这个我顶你,

网友:
狠好!有意思!

网友:
1、你要加工的必须是通孔,Δh需要大于孔深,Δd只需要按你精度和孔径查表就行。
2、粗镗和精镗的刀片尺寸和材质需要重新选择,粗镗选用韧性好的,精镗选用硬度高的,后角和刀尖都要不一样。
3、转速和进给取中值就好,或是按照你刀片耗损时间,选择适当进给和钻速。
4、这种加工的缺点就是刀片的寿命得不到优化,孔加工的质量达不到最好,镗杆的寿命也会影响。但是在二者允许的情况下,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所以这种加工方法适用于大批量产品。
5、我们厂早就有这么加工的,这不是什么新技术了。也不是不可行的。

另:你原来的想法根本就行不通。必须粗镗出去了之后才能精镗,Δh必须大于通孔深度,而且粗刀出去之后不能碰东西。
否则粗刀震动你的精镗就没有意义。而且需要注意排屑,选择合适的刃倾角和冷却系统,保证粗、精镗后,切屑不影响加工的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