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250以上孔的测量,除了内径千分尺之外还有哪些测量工具?

楼主(2012-07-25):
机械加工250以上孔的测量,除了内径千分尺之外还有哪些测量工具?

网友:
我们工厂镗孔,采用穿孔镗,工人用卡钳测量内孔,老师傅测量误差在0.02mm.

网友:
照你这么说是给定公差了。不是自由公差。

越大孔公差也会越大。我以前用的是千分尺,需两人以上测量,然后对比。

网友:
内卡钳测量,但是现在的工人在这方面的技能恐怕不太行。

楼主:
没有人去想一个更好的办法了么。三坐标,笑死了。加工一个狗屁零件的钱还不值三坐标测量一下的钱。

网友A:
内径表,可做接杆

网友:
内径百分表啦!

网友:
也可以用卡钳测量内孔!

网友:
有5丝公差,直接用卡尺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径表,可做接杆

接长到300能保证精度不

网友:
内径百分尺,内径百分表,游标卡尺,内卡钳,非全形量规(要求温度一致)

网友:
内径表 如果你没有大量程的表杆就看你技术了 表杆不仅要上下摆动也要左右摆动寻中心点 在上下摆动 内径千分尺我们基本是不用的 深孔是量不到的

网友:
楼主没有说公差是多少?

网友:
用数显碰数

网友:
带表的内径卡钳就可以了

网友:
准确说叫光学截影法

网友:
另外可以做个检测工装,把内孔尺寸转化为外框尺寸。可以做个剪式的

网友(2013-01-05):
   量棒,200MM至2米的,我厂就有。这个对工人要求挺高,而且每个量棒的精度都不一样,需要作对比。

网友:
据我看,用接长量棒的内径量表最靠谱

网友:
要看公差多,和加工精度多少,然后选择合适的量具! 公差应会大的

网友:
用内径表,表没那么大可以做加长量杆,用标准的卡尺找准表的零位,或精确的用千分尺。表杆头上最好搞成球形或加颗钢珠,这样赖磨又精确

网友(2013-03-09):
游标卡尺吧,像我已经好多年不打表了!你自己也说了就一个破。。。。

网友:
内卡钳或内径百分表

网友:
测量工具的选择是根据零件工差来确定的,你首先要给出工差再谈量具的选择。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0.05mm的公差,直接卡尺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