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一个零件,要求表面镀镍磷,它们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7-25):
公司一个零件,要求表面镀镍磷,请教各位大大,对化学热处理在行的,表面镀镍磷一般起什么作用啊?
材料为45钢。除了表面镀镍磷之外还惊醒了调制处理

网友:
防锈

网友(点评):
镍属于贵重金属,防锈的方法有很多,发黑,镀白锌,喷防锈漆……为什么选镍磷呢?

网友:
防锈,美观,我们公司的东西好多都是要镀镍的。

网友:
效果更好!

网友A:
效果

网友(点评):
我用过的据说耐磨性优于镀铬,还有镀层深度要求,但我对耐磨性没有跟踪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

很好,谢谢

楼主:
厚度均匀,适合于复杂的零件

网友B:
这妹子,理解能力很强嘛,还善于总结,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妹子,理解能力很强嘛,还善于总结,不错!

那小肚子还是有点凸度的,可以考虑铣一刀,嘿嘿!  不过那身材已经难得可贵了!

网友C:
镀镍还理解,为什么要镀磷呢,磷在钢材中不是有害元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镍还理解,为什么要镀磷呢,磷在钢材中不是有害元素吗?

在一般情况下,磷是钢中有害元素,增加钢的冷脆性,使焊接性能变坏,降低塑性,使冷弯性能变坏。因此通常要求钢中含磷量小于0.045%,优质钢要求更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