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EUE 8rd API Thread 是什么意思 ?

楼主(2012-07-25):
7EUE 8rd API Thread

是什么意思 是标注在零件内孔上的.

网友:
EU扣是一种外加厚油管扣型。在车间货架上认识变扣接头过程中还会发现三种和EU有关的biano标识。其中EUE(External Upset End)表示外加厚端,EUP(External Upset Pin)表示外加厚公扣,EUB(External Upset Box)表示外加厚母扣。
UE表示Coupling的长度
8RD 是连接参数,指的是螺纹每英寸8牙圆螺纹
API Thread表示API标准螺纹

应该是连接油管的吧!

网友(点评):
很专业,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