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东是什么?

楼主(2012-07-25):
各位兄弟。。出来看看这个东东是什么?叫什么名称。。功能是怎样的?

网友:
图片太小了,看不清楚。
貌似气缸的外形,反馈压力?反馈位置?限位?

网友:
如果是气缸,应该有压缩空气管,图太小看不清,楼主从相关连接件分析一下

网友:
图片太小了,因该是气撑或限位一类的东西

网友:
看不出来,楼主能否介绍一下这东西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
上下两个辊之间应该是薄片类的产品,这个气缸会不会是调节夹紧力的的?

网友:
干油润滑打油装置?

网友:
来个放大的清晰图片看看

网友:
楼主,这台设备是做什么用的啊,看得也不清晰。补发张高清的看看

网友:
手动打润滑油的?

网友:
这玩意有点像油泵,又好像是手动液压千斤顶,看结构应该是千斤顶占多数了,用来调整两条辊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