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气压检测铸孔,求助

楼主(2012-07-25):
发动机汽缸头盖有个部位需要检测是否漏气,耐压机将耐压装置压入到检测孔,下面充压,有专用的空气泄漏仪根据泄漏量判断是否漏气,要求2.8-6.5MM范围内不能有超过Φ1的铸孔,可是橡胶圈压入后宽度就有1.5-2MM,不能保证检测,增加了外观检查人员,可是仍然有遗漏。由于整体检测很多部位,利用气压泄露检测有没有好的方法检测这样的铸孔?

网友A:
珠海格力空调压缩机我推荐用真空检测方案,有没有机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珠海格力空调压缩机我推荐用真空检测方案,有没有机会试试?

有没有介绍?真空和充压有何区别,我们是判断泄漏量,

网友B:
把径向密封改为轴向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径向密封改为轴向密封

不明白,望高人解释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径向密封改为轴向密封

目前的情况是2.8-6.5范围内有铸孔却检测不出有漏气,轴向怎么改?不能把上端密封吧,那样更检测不到

网友:
原先的密封圈不是装配在外圆(或内孔)的位置吗?把密封位置改到端面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情况是2.8-6.5范围内有铸孔却检测不出有漏气,轴向怎么改?不能把上端密封吧,那样更检测不到

需要检测2.8-6.5之间的区域,可以加工一个保持架,厚度6.5-2.8=3.7,两端YX密封圈或用气控阀专用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检测2.8-6.5之间的区域,可以加工一个保持架,厚度6.5-2.8=3.7,两端YX密封圈或用气控阀专用密封圈。
 ...

对于单个部位可行,如果检测很多空,其中有斜孔,设备能完成吗?整个汽缸头盖50CM*25CM面积上需要检测近20个孔,
目前公司整个耐压机设备的占地面积也就2平方,
刚刚了解了下,我们就是想检测铸孔 而不是堵住密封!我们只是生产汽车配件,产品要满足客户要求!

网友C:
等待全图再看看如何?同时期待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待全图再看看如何?同时期待高手.

明日上图!

楼主:
不好意思,刚刚忙完手头的事,现在上图说明下情况

上图为经常出现较大铸孔而漏检的孔
下面发下整个检测设备

上图为治具的上半部
下图为治具下部分

再发几张整体图

再发几张那个孔的检测部位的治具图

最初时的头是铁的,为了防止划伤工件,将其中一个换成塑料的

楼主:
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D:
感觉这个结构应该是可以的。不晓得气体充进去保压多久,测出来的漏率是整体的,还是能测出具体泄漏的位置(不晓得它的检测探头的位置是怎么摆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结构应该是可以的。不晓得气体充进去保压多久,测出来的漏率是整体的,还是能测出具体泄漏的位置( ...

如果铸孔在橡胶圈压痕之间就能检测,如果铸孔被压住或者在密封外或者密封内 ,铸孔被封闭则不能检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错

楼主:
每天顶两次

网友F:
还是从密封方式考虑下,从端面挤压密封,也就多检测2.8毫米的深度,如果不想多检测2.8的深度就定做配套的橡胶堵头,用量少的话可以买合适的橡胶棒自己加工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从密封方式考虑下,从端面挤压密封,也就多检测2.8毫米的深度,如果不想多检测2.8的深度就定做配套的橡胶堵 ...

目前来说我想找一个好的方法能够有效的检测铸孔,现在用的方法很容易造成疏漏,如果将铸孔密封在橡胶圈密封处之内或者之外都会造成漏检,现在必须是其铸孔在橡胶圈密封的内外都通气才会造成漏气,从而检测出铸孔。

楼主:
如图所示,红色框为橡胶圈压痕,蓝色代表铸孔,只有铸孔在橡胶圈压痕两侧通气才能检测出漏气,如果铸孔只在·一侧则检测不到,造成漏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