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线圈通电,哪个位置工作

楼主(2012-07-25):
各位大侠请问下,电磁阀的工作情况,如图所示如果YV1线圈得电(右线圈得电),那么电磁阀的工作是位是3还是1啊(红色标出的腔位),我看过原理图,好像是1的样子,所以想问问,希望各位前辈能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按下SB1:3工作(B-P P-A)
按下SB2:1工作(A-P P-B)

网友B:
这个名称叫做三位五通电磁阀。

形象记忆:哪边得电就把哪个位的阀门移到工作区,看箭头哪个通不通就知道了。

这个都理解不来的话,来个那种阀门内部图,你就更加吃力了。

多看看基本知识吧。

网友(点评):
不是很理解你的"形象记忆"

楼主(2012-08-29):
引用 网友A:
按下SB1:3工作(B-P P-A)
按下SB2:1工作(A-P P-B)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名称叫做三位五通电磁阀。

形象记忆:哪边得电就把哪个位的阀门移到工作区,看箭头哪个通不通就知道了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不客气,最近忙了点,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