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stNEST软件,装1个月后使用速度变慢

楼主(2012-07-25):
     FastCAM系列软件刚用了三个月左右,刚装上时速度很快,FastNEST软件打开和读取文件都很快,用了大概有一个月时速度开始变慢,现在FastNEST打开就要十分钟左右,在读取文件时要20多分钟,有时要一个小时也打不开,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可以试着重新装一下   我们的用了几年了都没有一点问题的,不过你装的时候需要把参数都要修改好,不然不能正常的生成程序。
    像你们这样的情况是不正常的。

网友(点评):
谢谢鹰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着重新装一下   我们的用了几年了都没有一点问题的,不过你装的时候需要把参数都要修改好,不然不能 ...

         我彻底无语了,早上七点半上班打开电脑打开软件,现在已经八点多了软件还没有打开。昨天领导说是文件名太长了,让我把所有的txt文件自己编一套文件名,现在应该确定应该不是文件名的问题,而是软件的问题,不知道你所说的参数都是指的那些,非常感谢这位大侠的指导

网友B:
用加密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加密狗了吧??

    当然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用了

文件名中间不能有空格和点!!!这个软件件是数控切割板材的吧,要是你有问题,问下发思特软件(上海)有限公司,如没有联系方式的话,我这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名中间不能有空格和点!!!这个软件件是数控切割板材的吧,要是你有问题,问下发思特软件(上海) ...

文件名中是有空格和点,但是这些文件名都已经用了几年了都没什么问题,只是现在换了台电脑才出现的问题,之前有过一次问题,那次是txt文件分类放在不同文件夹里的,最后是把所有的txt文件放在了一个文件夹里问题就解决了。软件是数控切割板材的。

网友:
软件重新装下试试,如果还不行,你就可能是你电脑硬件问题。不过我觉得FASTCAM排料还是有点笨的。

网友:
这个里面的参数我记得有公制 设定 机床选定 也就是你出来的代码机床能用。

网友(2015-10-21):
这个问题出在*.PTH文件上,这个文件里面个人觉得好像是里面的一个引号(”)代表你鼠标挪动文件的次数,记录得越多,这个文件就越大,打开的时候就会更慢。你把这个文件用“记事本”程序打开,然后把里面的(“)删除,保存就好了,下次你打开就会很快了。如果打开NEST程序的时候很慢,你就去安装目录里找PTH文件,修改。(这个问题困扰了我1年多时间,才找到解决它的方法,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2019-01-03):
引用 网友C:

感谢,删除(”)一大堆,果然秒启动。步骤:找到NEST.PTH,先打开记事本,选择并移动NEST.PTH到已经打开的记事本,会看到很多(”),然后选中删除
导致出现的原因好像是因为我一下子打开三个,结果卡住了,最后启动需要3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