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跳动和径向跳动,请教

楼主(2012-07-25):
什么叫做轴承的轴向跳动和径向跳动?有没有具体的定义?

网友A:
首先你至少要看尺寸公差里关于轴向跳动和径向跳动的介绍。
然后你再搞清楚轴承的运行精度和尺寸精度两个概念。

网友(点评):
不懂,需要学习,,,

网友(2025-07-24):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至少要看尺寸公差里关于轴向跳动和径向跳动的介绍。
然后你再搞清楚轴承的运行精度和尺寸精度两个概 ...

能否解释一下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