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圆度不稳定?我们现在接了一个活,量很大

楼主(2012-07-25):
各位社友,我们现在接了一个活,量很大,附件中产品的左端圆度0.005MM很不稳定,一次性做20PCS,就会有2PCS的不良,很不稳定,右端的孔又很好,都在0.003以内,加工方法是夹外圆从右端车过去,一次性加工完成!大家帮分析分析问题出在哪!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还不稳定,说明一下材料是ADC12的压铸铝。

2楼附图。

网友:
我分析是刀具切削方式的问题,可以说说你们想到的问题。大家分析有参考。现在只能猜测。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你的装卡是在中间的话,你加工的时候一次完成,先加工右端,再加工左端,刀是从右端进入,伸入过长,刚性不足导致加工产品不合格。

网友B:
我怀疑是装夹的原因,夹具夹紧在左侧外圆还是中间外圆?如果夹具夹紧位于左侧外圆的话,加工时受夹紧力影响应该是好的,而一旦夹紧力卸掉,那么就可能造成变形引起圆度超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你的装卡是在中间的话,你加工的时候一次完成,先加工右端,再加工左端,刀是从右端进 ...

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刀杆不能再大了,现在刀杆己到8MM的直径(不含勾槽部分)刀具是采用的是焊接试钻石刀,车这种压铸铝还是不会有什么的抖动!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加切削液了没?是不是切削参数选用不合理,铝容易产生切削瘤。这和许多方面有关,比如机床刚性,夹具,刀具等等,你还是再好好安排一下工艺吧。

网友:
将夹紧部位与方式,压力大小,加工工件的切削参数都告知才可以分析,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要求,你用什么车加工?建议修改加工工艺,留余量进行磨加工(如果量大可以考虑特制浮动铰刀或是特种刀具保证精度)

网友(点评):
铝材用PCD刀具车加工可以达到图纸要求

网友C:
装夹问题,夹外圆肯定是夹左端,加工好一松,左端变形比右端大,想办法改进。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和你的产品差不多。

网友:
      估计是裝卡而产生的变形。
      右端,因为端部有一法兰盘,增加了刚度,所以没有产生
过大变形。而左端,相对于右端来说,刚度就显得太薄弱了。

网友:
精度有点高

网友:
你提供的情况不够详细,是用什么夹工件的,详细图纸尺寸,先做左或右,多少精余量等等,刀具机床工况如何,还有很多,将你加工时的情况详细讲下,才能有针对性的分析问题。

网友:
13楼说的有道理,我以前加过的时候也遇到过,不过产品精度没你要求的高,所以就没注意了,

网友:
装卡变形 如果用卡盘应该在外圆加一个开口钢套使受力均匀 或改用工装分两次车两端

网友D:
1. 左边壁厚,比右边薄。
2. 当刀从右入伸至左端时,在理论上,刀尖稳定性弱于右端。
3. 夹具(几爪的?与工件如何接触?)松开时,工件会有微小的弹性变形,此工件公差甚小,弹性变形的影响不可忽略。

网友E:
楼主你用什么方法装夹的啊?卡盘?

网友F:
你这么高精度要求的零件车床我看很难保证精度啊,建议换加工设备,我看车可能是达不到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是装夹的原因,夹具夹紧在左侧外圆还是中间外圆?如果夹具夹紧位于左侧外圆的话,加工时受夹紧力影响 ...

这个原因,我们有考虑到,我将夹具特意避开了精孔的位置,也就是说夹具是没有夹持到左端的精孔部分的,不会产生你所说的当夹具松开时产生塑性变形!现在并不是每一个都会超差,而是做20个会有一2个超差,数据不稳定!

网友(点评):
能不能加工完后先在线测量,然后取下工件再测量,如果没有变化,这才能真正排除这个原因。另外,你那把反拉刀杆的型号能告知吗?

网友(点评):
你的错误在于装夹,只要是是有夹紧力就会产生变形,不过是夹紧力作用点不是直接作用在加工孔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左边壁厚,比右边薄。
2. 当刀从右入伸至左端时,在理论上,刀尖稳定性弱于右端。
3. 夹具(几爪的?与 ...

这个原因,我们有考虑到,我将夹具特意避开了精孔的位置,也就是说夹具是没有夹持到左端的精孔部分的,不会产生你所说的当夹具松开时产生塑性变形!现在并不是每一个都会超差,而是做20个会有一2个超差,数据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么高精度要求的零件车床我看很难保证精度啊,建议换加工设备,我看车可能是达不到要求的

可以排除机床的原因,因为右端的圆度就会很好!如果是机床的原因,右端的精孔也会超差!谢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用什么方法装夹的啊?卡盘?

八爪,六爪,三爪卡盘都进过测试!还是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量大可以考虑做专机,采用浮动镗刀,端面带模板,一次可以加工好几个

网友:
也遇到过不过没那么高的精度要求

网友:
感觉就是装卡问题产生了变形,可以尝试先改善装夹。

网友:
是什么机床加工的,机床本身的跳动能不能满足?

网友:
用三爪夹的一头是有一点会变形啦!

网友:
14.987±0.003. 15.005±0.003 你用什么测量,在线测量是很难的,工件热的时候和凉的时候就会有误差的,测量时室温不一样也会有误差的,你的测量环境是恒温多少度?另外你的夹具是什么,变形量一定是有的

网友G:
建议楼主做好加工标记,找一下超差的那一两个是在第几个加工时出现的,有没有规律性,既然有18个左右的成品就说明工艺问题不大,我个人建议找一下外部原因,比如周围有没有固定频率的震动源,电压的突变等等,毕竟工件的精度在那放着,一点点的诱因就可能造成超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做好加工标记,找一下超差的那一两个是在第几个加工时出现的,有没有规律性,既然有18个左右的成品就说 ...

谢谢你,你评述很专业,我也正在跟据你的想法做测试!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很专业,很不错的建议!

网友:
装卡位置如果是左端外径检查一下装卡力,如果该外圆可以加工的话可以采取C型套装卡,受力均匀变形小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要考虑切削发热的影响了。

网友:
每班加工时,把卡抓搪一刀,这样定心好,夹紧均匀。夹紧力大小要控制好。

网友:
估计与装夹有关

网友:
装夹变形啊   反个边行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夹问题,夹外圆肯定是夹左端,加工好一松,左端变形比右端大,想办法改进。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和你的产品 ...

嗯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八爪,六爪,三爪卡盘都进过测试!还是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那你现在用的什么?原谅本人无知哈,卡盘是不是只能用手拧?那样的话不是很浪费时间吗?
量大的话就要考虑效率了,自动夹紧和松开效率会高些
不知道LZ做的哪个公司的产品,要求真圆度在三个丝以内倒是不低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刀杆不能再大了,现在刀杆己到8MM的直径(不含勾槽部分)刀具是采用的是焊接试钻石刀 ...

在检验产品的时候,测量外圆跳动要按照加工时候的装卡方式装卡件,否则就会出现出现测量不准确,也会导致不合格。这样 的问题我是遇到过的,跟加工方向有很大的关系,具体是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我的妈呀精度这么高能车吗,张见识了车1丝公差都觉得不得了了,你这个还要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你评述很专业,我也正在跟据你的想法做测试!非常感谢!

对啊,操作上应该是不是也留意一下?

网友:
精度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你的装卡是在中间的话,你加工的时候一次完成,先加工右端,再加工左端,刀是从右端进 ...

学习

网友:
如果工件不是太大的话,用圆度仪测量

之前测量过汽车上用的一个工件,测量后发现卡爪夹住的位置和没夹住位置明显有差别

网友:
0.3--0.5丝  数控车也恼火哦  做过厚壁c型工装 检查x轴紧固螺栓

网友:
都是高科技啊,我们厂从来没过这种高精度的,唉。差距啊

网友:
精度有点高,从来没有做过!!!

网友:
用更好的夹具

网友:
留点余量,进行磨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