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轴、中间震刀、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07-25):
长3750、直径210、材料38crmoa1、

网友:
加中心架

网友A:
精车,90度车刀,前角12度,转速,走刀变一下,试试。不行加跟刀架。

楼主:
架中心架怕有接刀印儿、粗糙度6.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车,90度车刀,前角12度,转速,走刀变一下,试试。不行加跟刀架。

用的机加刀、跟刀架就一个还用不了

网友:
不能用中心架。。等待高手的解决方案

网友B:
架中心架  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架中心架  必须的!!

会有接刀印的

网友C:
刀越锋利越震刀 我学徒的时候就经历过 也是车3米多大杠 本来很平稳 我感觉到不快了就去磨 然后就震刀 后来才知道刀要有负角 使轴向受力大于径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越锋利越震刀 我学徒的时候就经历过 也是车3米多大杠 本来很平稳 我感觉到不快了就去磨 然后就震刀 后来才 ...

您意思用手磨刀干?但我怕中间的粗糙度达不到啊……后期再抛光?还是……?

网友(点评):
6.3的粗糙度还干不出来?又不是1.6,我表示很不理解.

网友:
这么大的直径也会震刀

网友:
楼主你的切削参数应该有问题,你这个还算不上细长轴,细长轴的长度和直径比是25,改变一下切削参数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安一个跟刀架就行了  没问题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试试从爪子网顶尖方向车试试,道理不解释自己想。

网友:
用手磨到就好了

网友:
6.3不难保证啊

网友:
嗯。同意14楼,反车

网友(2013-09-29):
引用 网友C:
刀越锋利越震刀 我学徒的时候就经历过 也是车3米多大杠 本来很平稳 我感觉到不快了就去磨 然后就震刀 后来才 ...

负前角吗?

网友:
刀具问题

网友:
走刀太慢容易发颤,走刀太快达不到6.3,建议车后抛磨,这么粗的料,用跟刀架不行,

网友:
70度偏刀试试,加工长轴是要综合素质很强的,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学习....学习!!看起来用跟刀架应该会好点吧!或者切削参数的问题!

网友:
       不能加跟刀架。震刀什么程度?如果是轻微震刀的话,可以采用一些消震物来解决,比如采用软朔料棒或一条木头放到工件轴上面另一头接放到机床上,总之让木头不会掉下即可。再有一种办法就是采用磁吸式消震,这种方法比较复杂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在此不做详解。

网友:
这尺寸适合 630车床  精车转速125  走刀0.25   刀尖R0.4   吃刀单边不要大于0.3MM

网友:
细长轴加工产生震动的原因很多  比如材料刚性  机床刚性  刀具几盒角度  尾坐以及顶尖的间隙等等    你的应该是光轴吧  根据你的形容 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加中心架或跟刀架  至于你说的接刀痕迹 我认为只要你用心去干是不会产生的  你的活有没有跳动要求  直径有没有公差   如果跳动要求0~0.03  直径公差要求0~0.03  那么产生的接刀痕迹会是多大     还有如果你用的机夹刀具不是专业加工细长轴的那么我建议你不要用了  因为切削角度不对必然要产生震动  建议用75°手磨刀   具体什么角度参数  那要靠经验了  根据你的材料和机床性能而定     建议使用反向进给(由主轴端向尾坐端)   和反向切削  (主轴反转 车刀切削刃乡下安装  )

网友:
加跟刀架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再说要解决接刀痕也不是难事 我也做过接刀的,同样可以没有接刀痕 这个很多老车工都能做到

网友:
我觉得接刀应该没问题  精度在十丝公差多能保证

网友:
手磨刀最好,不要太锋利,刀要高于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