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运动的行为建模,请教

楼主(2012-07-25):
怎么描述呢?打个比方吧:就像滚齿机一样的,所谓的展成法,在PROE里建滚齿刀,在适当的位置建立一个坯料,用机构仿真的方法,让两个零件旋转,在坯料上形成想要的齿轮轮廓。那么这个齿轮的建模方法,这个那位大侠会呢?当然不是指常见的参数建模法。

网友:
可以用仿真求到你需要的运动轨迹再进行建模

网友(2014-01-02):
proe没搞过,CATIA试过,建两个几何体,一个毛坯一个刀具,不断变换位置做布尔求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