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看工件的材料就可以选择刀具的材料吗

楼主(2012-07-25):
  请问在机加工选择刀具时,只看工件的材料就可以选择刀具的材料吗?其他的比如切削参数不用考虑吗?

网友A:
选刀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信息。首先就是零件的加工工艺,而设备是工艺中不可缺少的一块。同样的车一个10~20mm外径的零件,最高转速2000的车床和最高转速5000的车床所用的刀具材质很可能就不会一样,因为设备所提供的切削速度是不一样的。而刀具应该尽可能的利用设备的高转速,这样才有效率可言。所以,选刀必须要根据零件图纸先制定出加工工艺才能进行。不然很有可能选的不合适,导致刀具成本增加,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刀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信息。首先就是零件的加工工艺,而设备是工艺中不可缺少的一块。同样的车一个10~20mm ...

不愧是好友,回复的真详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