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具箱应该找什么人做?

楼主(2012-07-26):
这是电力工程车的内部,目测材料像是铁的,我也不确定。现在客户需要做这种工具箱。
请问应该用什么材质,用多厚的?是否需要焊接?找什么人做?
里面一般是装电流表,简答的一些仪表,改锥,扳手,锤子等。
基本就按照这个规格来做。下面是粗略尺寸
长是54.5

宽16.7

高18

车轱辘突出来的地方高11.2
单位是英寸,

网友A:
做非标设备的和做柜子的都能做,还要看你的量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非标设备的和做柜子的都能做,还要看你的量有多少

您能说的具体一点吗?具体找谁?一般在哪里能找到?我大概需要10-15个,预算是定的,具体要根据对方的报价来定

网友A:
首先我不知道你在哪啊,我只是说说解决方法。做柜子的你在网上百度一下,好多厂家的,联系一下他们看给不给你做,好像你的量很少;另一个就是找非标设计公司,让他们给你做,好像很简单吧,从图上看就是铁皮箱子喷塑,然后带抽屉,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不知道你在哪啊,我只是说说解决方法。做柜子的你在网上百度一下,好多厂家的,联系一下他们看给不给 ...

我做10来个吧
什么叫非标设计公司
我在北京
我是说大概在一些什么地方能找到做这些人
譬如五金市场?
还是一些小门店的工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10来个吧
什么叫非标设计公司
我在北京

回龙观制版厂

以前去过  干的还可以   主要做钣金

楼主:
不锈钢的有亚光和亮光还有拉丝的
我想请问下,这三种哪种比较好点
还有就是那种比较适合我这样的需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锈钢的有亚光和亮光还有拉丝的
我想请问下,这三种哪种比较好点
还有就是那种比较适合我这样的需求?

拉丝吧,亚光和亮光被划之后就难看了。15030729302沧州一哥们,做钣金,你可以问问。北京附近香河做这个的也多,比北京本地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丝吧,亚光和亮光被划之后就难看了。15030729302沧州一哥们,做钣金,你可以问问。北京附近香河做这个的 ...

行,多谢了

楼主:
请问下,我应该用什么材质的不锈钢呢?201和304?还是别的呢?

楼主:
我应该用多厚的呢?1.2MM,1.5MM,2MM?

网友C:
楼主:这个东西找一般的做钣金的就OK了,没有技术含量的。板材起码在1.5以上。还有焊接是必须的(至少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液压设备,就是有,就你目前的量,制造成本不可想象了)。

网友D:
不就是普通的工具柜吗??淘宝上卖这个的多的是。

我这附近做这种柜子的一抓一大把。。想做几个抽屉都可以。数量1个起订。尺寸都可以定做。板材厚度也可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普通的工具柜吗??淘宝上卖这个的多的是。

我这附近做这种柜子的一抓一大把。。想做几个抽屉都可 ...

这个事普通的工具柜,关键是别人都似乎现成的,我这个要根据车内的结构去量尺寸等,所以就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东西找一般的做钣金的就OK了,没有技术含量的。板材起码在1.5以上。还有焊接是必须的(至少我没有 ...

那我就用1.5的吧!现在就是价格有点搞不明白,我在网上看深圳的一个厂家做的这种柜子,当然是独立的,不是放车上的,都是已经做出来了的,我看标价是1300
我这边的人给我报的价格高太多了
我也明白材质工艺不同,价格不同
不过我现在还是很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用1.5的吧!现在就是价格有点搞不明白,我在网上看深圳的一个厂家做的这种柜子,当然是独立的,不是 ...

这种柜子区别就是导轨。如果载重轻的。每抽5KG~10kg的。1300~1400是可以做的。没啥问题。如果载重50KG/抽以上的。这个价格就不对了。别人给你报的3000的价格,含税开票。抽屉导轨应该是重型的。价格是差不多。还算是靠谱,有点小贵而已。数量15个,可以杀一部分价格的。
框架材质一般用不到1.5mm,实际只有1.2mm。报是1.5mm。这个你就别计较了。

网友(点评):
他给报的3000的是做铁的,不锈钢的,不含票是3800

网友:
做板金的都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普通的工具柜吗??淘宝上卖这个的多的是。

我这附近做这种柜子的一抓一大把。。想做几个抽屉都可 ...

请问你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在哪里?

苏州的。

网友:
做钣金的应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