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改个CNC车床编程

楼主(2012-07-25):
我现在有一道工序就是用CNC车床转一个外面带点斜度的圆孔,原来的师傅编程的时候给我设置了2把刀钻,说用一把的话容易坏,所以又都加了把 说第1把刀(T02)先做粗加工用,第二把(T01)才是真正的要用来精加工的刀,但现在我发现2把刀一起用实在太费时间了,而且第一把(T02)粗加工的刀几乎没什么作用的。
  所以我想现在把他改成只用一把刀(T01)直接就进行精加工,可编程代码我不会改哦  所以麻烦懂的朋友帮我改一下哦 麻烦大家了哦。

下面是编程:
N0010 M03 S1500 T02
N0015 G04 K1
N0020 G00 Z40
N0030 X11.85
N0040 Z0.5
N0050 G01 Z-12 F250
N0060 G00 Z-33
N0070 G01 Z-45.5 F250
N0080 X11.5
N0090 G00 Z20
N0100 T01 S1500
N0110 X14.5
N0120 Z1
N0130 G01 Z0 F150
N0140 X12.02 Z-1.5
N0150 Z-10.8
N0160 X13.5 Z-12.1
N0170 G00 Z-33
N0180 G01 Z-33.9 F150
N0190 X12.02 Z-34.6
N0200 Z-44.3
N0210 X14.2 Z-45.8
N0220 X11.7
N0230 M05
N0240 G00 Z40
N0250 T02
N0260 Z40
N0270 X11.7
N0275 T01
N0280 M02
我机器是华兴的  我想把T02这刀工序去掉直接用T01的 麻烦大家了   谢谢

网友:
以前开过数控车床
很久没搞过
大概就是下面的了应该是对的
T02是粗加工
T01是精加工
所以直接删掉T02刀具的加工路径就行
当然要保留M3 S1500

楼主其实这种程序很容易看懂的

先是主轴转,再一个转速
再就是一个刀号与切削液开与关
再就是一走刀路径与进给量
走刀路径就是把你要加工的位置的坐标写出来
楼主多找点资料学学吧
很容易自学的

N0010 M03 S1500 T01N0015 G04 K1
N0020 G00 Z40
N0030 X11.85
N0040 Z0.5
N0110 X14.5
N0120 Z1
N0130 G01 Z0 F150
N0140 X12.02 Z-1.5
N0150 Z-10.8
N0160 X13.5 Z-12.1
N0170 G00 Z-33
N0180 G01 Z-33.9 F150
N0190 X12.02 Z-34.6
N0200 Z-44.3
N0210 X14.2 Z-45.8
N0220 X11.7
N0230 M05
N0240 G00 Z40
N0280 M02

网友(点评):
太谢谢了兄弟啊

网友:
我来给你改改,不过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O0012;

……

/GOTO2;配合按键"跳段"结合使用
T0102;
……

N2T0101;

……

……
M30

其实,你会发现粗车还是有用的(我猜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华兴老系统不支持GOTO无条件转移命令

网友(点评):
这个不知道额,可以把“/GOTO2;”改成"/M98P1234;"

网友:
粗加工肯定有用的、无疑问。

网友:
两把刀加工时,第一把粗加工剥去大部分余量,第二刀精车减少了刀具的磨损增加了尺寸的稳定性,这是必要的
嘿嘿,楼主兄弟,如果我编写的工艺被这样改,俺会抓狂
效率不仅仅是你省去了一把刀的加工时间,而是你批量加工产品的稳定性及工艺合理性
楼主三思

网友(点评):
老飘前辈好久没有看见你了!

网友:
你改师傅的程序你头晕啊

网友:
感觉还是不要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