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不锈钢用什么刀车?

楼主(2012-07-25):
这个活批量有2000个,316不锈钢,六方的,里面的孔现在我想不到办法加工,不知用什么刀具车,还有螺纹刀会碰锥面,刀磨太细也车不了,我觉得都快没信心做机械了,拿到一个活感觉没办法搞定,这工作还真不容易干啊

网友:
做分体
中间的锥面部分与六角体过盈配合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刀具下工夫
可以工件形状差不多的螺纹刀增加强度
高速钢好些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下工夫
可以工件形状差不多的螺纹刀增加强度
高速钢好些锋利

高速度钢车316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速度钢车316行吗?

这料切削性能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李小龙!加油!

我说大师,你可来了,也不给兄弟我支支招就走了!

网友:
用丝锥干!把丝锥头部的中间部分磨到和螺帽一样的锥度。普车上去干!用数控螺纹刀是没法伸进去的。

网友:
要不把数控螺纹刀也磨掉后面的斜度。刀子无所谓的一百来块钱。

网友:
慢慢来吧。快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度钢车316行吗?

有加工不锈钢专用高速钢
牌号记不清了
英国的400多一条14x14
外圆内孔我用过813硬质合金
河北刀具
上网可查

网友:
不算难得工件,只是要动动脑筋罢了

网友C:
用丝锥,最好的办法

网友:
用与内空形状差不多的成型钻,

网友:
建议使用丝锥,因为螺纹刀表面带有涂层,一旦把涂层去掉刀具损伤严重。对于切削液不要使用普通的,请使用专用的。普通切削液中加入一定量的醋(白醋)效果很好,切削速度大大增加。

网友:
9楼说的很好,但这个批量的话在普车上攻这么大的牙比较费神哦

楼主:
我想买那种合金圆棒加来自己磨一把内槽刀,螺纹刀也可以磨,想知道在四位回转刀架上怎么装弹簧夹头,要另外买配套夹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丝锥,最好的办法

同意此观点

网友:
我加工过316材料的一个轴,材料的切削性能很差,干了好几天才发现一点规律,才材料轴向切削比径向切削要好加工一点,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