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具仿形,怎么利用PROE来设计相关治具?

楼主(2012-07-25):
大家好,最近做台设备需要自己做个治具承载产品,产品底面是个复杂的凸面,不知道怎么利用PROE来设计相关治具。
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问题,请大侠们指点,需要用到PROE的哪方面知识,我好上网查资料学习。谢谢!

网友A:
是的请上图     我搞治具都是在产品的三维图上直接搞的 三维都是公司前辈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请上图     我搞治具都是在产品的三维图上直接搞的 三维都是公司前辈自己做的

不好意思 图纸在公司电脑上。就是一个凸出来的曲面,不是很复杂,现在要做个治具支撑它。

网友(点评):
想做个完全贴合曲面的? ug的话貌似裁剪体可以 pore的话不知道用在钣金里把产品作为模板可以冲压出要的治具表面形状的。我也是刚入行不久 我觉得是不是支撑它没有相对滑动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一般就是直接複製產品曲面來做治具接觸產品的面,沒多大困難啊

网友(2012-08-27):
曲面切除材料。

网友(2013-07-25):
我正好也有这样的问题,能不能请高手给详细的步骤啊?以便学习学习啊

网友(2013-08-30):
在組合件上做top down design,直接複製曲面

网友(2015-06-11):
同样的问题,跪求高手进来指点

网友:
上图了,就可以对症下药。

网友:
新手也希望高手给点详细的学习资料看看,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