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2:以下这个程式有问题,但不知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2-07-25):
   以下这个程式有问题,但不知问题出在那,最后一个G3出现的弧车出来的相当不理想了。
m3 s800 t0101 g99
G42 G0 x48.  z2.0
 G1 Z0.0
G3 X56.0 Z-3 R44.36 F0.2
G3 X56.0 W-59.0 R42
G3 X48.0 W-3.0 R44.36
G40 G0X100
G0Z260.0
M30

网友:
请说说用的什么刀,怀疑是刀具副偏角和最后G32的圆弧的干涉,还有你这样用G42,你没有发现你的工件总长要短些?

网友A:
给你改了一下,自己参考
m3 s800 t0101 g99
G40 G0 x55.  Z0
G41 G1 X46. F.1
G42 X48.
G3 X56.0 Z-3 R44.36 F0.08
G3 X56.0 W-59.0 R42 F0.08
G3 X48.0 W-3.0 R44.36 F0.08
G1 U2. F.3
G40 G0X100
G0Z260.0
M30
程序开头最好先加个G40,安全

楼主:
我用的是R1.5的R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改了一下,自己参考  m3 s800 t0101 g99  G40 G0 x55. Z0

用了你的程序,车出来前半个圆可以,最后那个R44.36的弧很不标准。我在一号刀的T输的是3R输的是1.5

网友A:
你用的是R1.5的球刀吗?如果是,那你项限都沒搞明白,T不应该输入3

网友:
是输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R1.5的球刀吗?如果是,那你项限都沒搞明白,T不应该输入3

那应该输几啊!二我也输了,更不对啊

网友B:
R1.5的刀,Z方向快速定位起点要大于2倍半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1.5的刀,Z方向快速定位起点要大于2倍半径....

不完全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输几啊!二我也输了,更不对啊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完全对,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用3号假想刀尖肯定也可以加工出来,关键是第一步运动轴的方向怎么选择很重要.因为这个根使用情况有关,如果第一步是这样的:
G0Z3.
X48.
G42G1Z0F0.3
G3..........
........
这种情况下,刀具可以在工件的右侧,是肯定不用怀疑的.只是后面圆弧过了象限,但是这个是系统内部自己计算的数据,所以选择3号假想刀尖也可以加工出来,我以前用哈斯机床加工球头就是这样编程的,当然,选择8好假想刀尖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用3号假想刀尖肯定也可以加工出来,关键是第一步运动轴的方向怎么选择很重要.因为这个根 ...

如果是这样,你工件总长会短点哟,G42是靠变Z项长度补正加工时起刀位置哟,G41是变X项直径补正加工时起刀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你工件总长会短点哟,G42是靠变Z项长度补正加工时起刀位置哟,G41是变X项直径补正加工时起刀 ...

应该不会短吧,那个球头可是经过投影和三坐标检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用3号假想刀尖肯定也可以加工出来,关键是第一步运动轴的方向怎么选择很重要.因为这个根 ...

我也是用这种方法做球形,补偿号应该用T8的吧,前置刀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这种方法做球形,补偿号应该用T8的吧,前置刀架

我的是后置刀架,用3号刀尖肯定也可以加工出来的....

网友:
虽然我没有仪器测量,不过。我习惯用t0和t9象限的刀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短吧,那个球头可是经过投影和三坐标检测的....

如果是你写的那种格式,真的会短,不骗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你写的那种格式,真的会短,不骗人

   那我以后遇到这样的件再试试看....

网友(点评):
编一个,直接看图形坐标,很直接就发现了

网友(点评):
现在木有机床呢...呵呵

网友(2013-10-09):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你写的那种格式,真的会短,不骗人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