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一个日本液压接头的螺纹,不符合任何一个标准

楼主(2012-07-25):
今天主管给了一个管接头件,是日本件,让看看是什么螺纹。我测绘了一下,也不是公制,也不是英制。
1、外螺纹:大径 约10.9mm ,每英寸26齿
2、外螺纹:大径约8.7mm,每英寸26齿(可能是24齿)
3、外螺纹:大径约12.86mm,每英寸齿数19齿
查标准,发现他们不属于任何一种螺纹。请各位大师给看一看

网友:
按日寸*10齿=螺距、或者日寸=牙数。

网友:
用牙规啊,美制查了

网友:
有其他制度的牙规呢

网友:
管接头无外乎M,PF(G),PT(R),UN,NPT这么几种螺纹。
要确认:1)螺纹角度。2)螺距。
螺纹角度可以用投影仪或者形状仪什么的测。螺距的话可以用卡尺测量,记得得多测量几个齿这样可以减少误差。
如果不是完整的牙型,测量外径没有任何意义,用螺纹千分尺测量中径是最准确的。

楼主:
粗略这么定的
1、M11X1
2、M9X1
3、G1/4

网友:
一般接头应该是斜螺纹,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如果确认不是斜螺纹的话,下面的内容请无视。

如果是斜螺纹的话,你测量的位置不同,得到的数据就不同。

下边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是斜螺纹,可以帮你解释一下。里面的R1/8和你说的最小的有点像。

楼主:
回 子子61961 ,都是圆柱螺纹,不带锥度的,所以不是R的

网友(点评):
点击回复后再写,对方会收到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