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具腐蚀问题

楼主(2012-07-25):
我车间以前模具都是先线切割在淬火。现在要改变工艺先淬火后切割,那样就出现空刀加工问题。现在要进行腐蚀空刀。但是没搞过,请教腐蚀液配方以及加工方法。材料cr12

网友:
腐蚀液具体我也没配过!不过我们到是一直在用!配方需要严格按配方来!不然会BON!!!   50%的水!还有其他的各种酸按比例和次序加入,具体配方看看百度有没!,一般的话肯定要先淬火在线切割 这样下来精度方面都比先线切割在淬火高!  如果先线切割再淬火可能引起材料变形,CR12材料尤为明显

网友:
工艺问题吧!
1、空刀可以直接用线割机加工出来,
2、用火花机也可以,
3、用钨钢刀具切削加工,
4、用研磨棒磨削加工,
5、用复合酸液酸蚀,古老的工艺,危险性高,
6、用氯化铁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