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体润滑剂,现在市场有卖么?

楼主(2012-07-25):
现在市场有没有固体润滑剂,对不能加油脂机械设备起到润滑作用。设备是输送链条,有没有什么固体润滑剂能加到滚子内起到润滑和减缓磨损的作用?  麻烦哪位机械达人给些建议。

网友:
固体的怎么用,你说的应该是润滑脂,稠状的可流动。比如00#,0#,1#,2#,数值越小越稠,
润滑脂本身并不参与润滑,里面包含的润滑油才是润滑的关键,保油性好的脂都是好脂。
润滑脂清亮,抹到纸上面以后长时间有明显的油渗出为好。至于颜色什么的无所谓
价格都不便宜的,一般都是小包装

网友:
不知石蜡算不算固体润滑剂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可能我还没有讲述清楚。我们的输送链条上是不能加油和油脂的,那样会粘到产品上面。我讲的固体是例如石墨和二硫化钼之类的,能够起到润滑和减缓磨损。之前我们用粉末状的石墨实验过,但是效果不明显,石墨利用率很低,起不到润滑作用。现在市场上有没有液体和石墨的混合物,当加到链条上时液体经100多度的温度挥发而石墨留在链条相对运动的间隙内起到润滑作用。麻烦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100多度的温度不会挥发,你说的产品有,壳牌,克鲁勃都有类似产品。关键是能说说工况吗

网友:
具体说下 你们输送的产品是食品还是啥? 如果是食品可以选用食品级的润滑油脂!

楼主:
是钢厂输送棒材的,现在公司要求不能将油沾到棒材上,现在是不能加油,而又没有润滑剂,设备磨损严重。工况非常恶劣。高温,氧化铁皮非常多。明天上传两张照片。

网友:
我们有款产品可以用到你说的情况,西班牙老鹰的,固体润滑剂,可以快速的附着在表面,可以给我电话13969798973,我们有全套的钢厂的润滑方案,总公司在广州,各地有办事处的

网友:
或者你给联系方式,我们联系你!

网友(2012-12-23):
无油脂润滑的话,还是用1000目以上超细石墨粉吧,润滑耐磨效果最佳。

网友(2013-03-14):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考虑固体干膜润滑剂类的东西。

根据楼主的耐磨需求,可考虑主成分为MoS2(二硫化钼)或石墨的固体干膜润滑剂。又由于楼主是要在现场使用的,我会建议尝试使用方式比较简便喷罐型的固体干膜润滑喷剂,例如 gleitmo 900 Spray。均匀喷涂后经干燥固化,会在输送链条表面形成一均匀的干式固体润滑膜,起到长效的润滑、减磨作用。因为是干式润滑,所以不会沾染工件。 使用一段时间待润滑膜层消损后,再补充即可(使用频率式磨损情况而定) 。若需求较厚的润滑膜层厚度,可于喷涂一层干透后(润滑膜完成固化) ,再重复这样的步骤第二次、第三次即可... 。

网友:
Mno2 高温链条润滑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