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proe标准零件库中调入不同的零件

楼主(2012-07-26):
我想做齿轮啮合运动仿真,但不知道两个齿轮怎么同时调入,请高手赐教

网友:
可以使用族表。
转一段网友写的族表用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创建族表
1、创建一个类属模型,作为原始模型来使用。

2、单击"工具"(Tools)>"族表"(Family Table)。"族表"(Family Table) 对话框打开。

该模型应该没有用于设计变量的行。

3、单击
。"族项目"(Family Items) 对话框打开。

4、在"添加项目"(Add Items) 下,单击要添加到新变量的对象类型。

5、使用"选取"(Select) 对话框来选取要添加的特定对象。

6、单击"完成选取"(Done Sel)。该对象即添加到"项目"(Items) 下。(要确保选中"过滤器"(Filter) 框,以显示该项目。)

7、从类属模型中选取所有项目以添加它们。单击"确定"(OK)。返回"族表"。已添加了"主"行(包含原始对象);所添加的每个项目都添加了新列。

8、单击"插入"(Insert)>"实例行"(Instance row),或单击
。第一个新实例添加了一个新行。

9、将光标放置到空单元格上添加新值。从效果上说,现在已创建了与原始零件属性略有不同的新零件。特征的单元格可设置为 Y 或 N,以指明实例是否包含特征。如果要检查实例,可将光标置于实例行的任何位置,然后单击"打开"(Open)。

实例输入表后,像其它模型一样可以检索和使用。

为族表添加特征
1、单击"工具"(Tools)>"族表"(Family Table)。"族表"(Family Table) 对话框打开。

2、单击
。"族项目"(Family Items) 对话框打开。

3、在"添加项目"(Add Item)下,单击"特征"(Feature)。"选取特征"(SELECT FEAT) 菜单出现,同时"选取"(Select) 对话框打开。

4、选取要以图形方式添加的特征,然后在"选取"(Select) 对话框中单击"确定"(OK)。

5、在"选取特征"(SELECT FEAT) 菜单中单击"完成"(Done)。

6、在"族项目"(Family Items) 对话框中单击"确定"(OK)。

注意:在多级"族表"中,如果某特征已作为一列添加到父"族表"中,则不能再将其添加到实例"族表"中。系统显示消息:"不能添加在此对象的父表中存在的参数"(Cannot add a parameter existing in a parent table of this object)。

在族表中剪切、复制和粘贴项目
1、单击"工具"(Tools)>"族表"(Family Table)。"族表"(Family Table) 对话框打开。

2、选取要剪切或复制的单元。必须要选取矩形的单元区域;不能选取非连续的单元组。

3、单击"编辑"(Edit)>"剪切单元格"(Cut Cell),或单击

4、找到要粘贴所剪切或复制单元格的位置,然后单击"编辑"(Edit)>"粘贴单元格"(Paste Cell),或单击
。只需选取要粘贴矩形区域里第一个(左上角)单元的单元。所有单元按其原来的相对位置被粘贴。

关于保存族表
在 Pro/ENGINEER 菜单条上单击"文件"(File)>"保存"(Save),以保存模型或其中一个实例时,系统自动保存该模型的"族表"信息,包括"族表"中的类属零件、特征和尺寸。系统创建一个外部类属 modelname.ptd 文件来保存"族表"信息,以与模型文件分开存放。保存文件时,modelname.ptd 文件包含与内部存储(在零件数据库中)相同的"族表"信息。每次单击"文件"(File)>"保存"(Save),系统都会更新 .ptd 文件。

保存普通模型时,"族表"中的实例没有保存到 .ptd 文件并且通常只能通过普通模型检索;也就是,只有打开普通模型来检索。当然,可设置 save_instance_accelerator 配置选项,在执行"文件"(File)>"保存"(Save) 期间自动保存实例。实例保存到实例加速器文件中(零件实例为 .xpr 文件,组件实例为 .xas 文件)。是否在执行"文件"(File)>"保存"(Save) 操作期间保存实例,取决于如何设置配置文件选项 save_instance_accelerator,设置方法如下表所述。

*如果将 save_instance_accelerator 配置选项设置为 None,则不保存实例,以后只能通过类属来检索实例。

*如果将 save_instance_accelerator 选项设置为 Explicit 或 Always,则实例保存在"实例加速器文件"中。

保存来自族表内的族表信息
也可分别保存"族表"内容及保存模型。要进行此操作,可在"族表"中使用"文件"(File)>"输出表"(Export Table)。可将"族表"另存为文本文件或 Pro/TABLE 文件。如果将"族表"另存为规则文本文件,可在外部文本编辑器(如 Microsoft Word)中编辑该表信息。如果将其另存为 Pro/TABLE 文件,该信息不可编辑。每种情况下,保存的文本文件扩展名都为 .ptd。

输出"族表"信息后,可在"族表"中使用"文件"(File)>"输入表"(Import Table),将其检入另一"族表"。

保存族表信息
有两种方法保存包含在"族表"内的信息:

*保存类属模型

*将"族表"信息输出到文本文件或 Pro/TABLE 文件中。

下列过程描述每种方法的操作。

过程 1:
1、确保在保存之前已将"族表"关闭。

2、在 Pro/ENGINEER 菜单条中,单击"文件"(File)>"保存"(Save)。类属模型被保存,并且所有"族表"信息保存在文件名为 modelname.ptd 的文件中。

注意:是否保存"族表"实例,取决于配置选项 Save Instance Accelerator 的当前设置。关于设置此选项和其含义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Pro/HELP 的有关配置选项部分。

过程 2:
可将"族表"信息另存为可编辑的文本文件或 Pro/TABLE 文件。每种情况下,文件都以扩展名 .ptd 保存。

将"族表"输出到文本 (.ptd) 文件
1、单击"工具"(Tools)>"族表"(Family Table)。"族表"(Family Table) 对话框打开。

2、在"族表"(Family Table) 对话框中,单击"文件"(File)>"输出表"(Export Table)>"文本族表"(Textual Family Table)。"保存"(Save) 对话框打开。

3、单击"保存"(Save),将"族表"信息以缺省文件名保存在工作目录中,或者输入新的文件名并转到希望存储该文件的目录。系统以扩展名 .ptd 保存该文件。

输出族表到 Pro/TABLE 文件
1、单击"工具"(Tools)>"族表"(Family Table)。"族表"(Family Table) 对话框打开。

2、在"族表"对话框中,单击"文件"(File)>"输出表"(Export Table)>"PRO/TABLE 文件"(PRO/TABLE file)。"保存"(Save) 对话框打开。

3、遵循先前过程中的步骤 3。系统以扩展名 .ptd 保存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