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轮与锥齿轮如何装配在一起

楼主(2012-07-26):
请问直齿轮跟锥齿轮如何装配在一起啊

网友:
大虾,有个小小的疑问:直齿轮和锥齿轮如何啮合?

网友:
真是大虾,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地球人不会的, 你要问,请找外星人

网友:
太牛逼了,谁有这样的齿轮我也要一套

网友:
这让我想到以前有个贴子说链轮如何与齿轮啮合。应该不是做机械的问的问题。楼主有时间百度看看两种齿轮的外观就能知道能不能了。再问一下楼主是两齿轮装在一根轴上还是相互啮合的那种?

网友:
不可以装的

网友:
呵呵,如果直齿轮的厚度H极小,应该可以吧!那还要看你要啮合在锥齿轮的哪个位置。这问题比较复杂,一句两句真整不明白,说不清楚。请楼主说清具体要求才好回答。

网友:
这肯定不能啮合。都不是同类型的齿轮,怎么可能啮合的上!

网友A:
去年谈论的这个话题,阿拉设计的大型面齿轮加工设备,论坛有专题,看一下吧,顺便看看这个模拟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谈论的这个话题,阿拉设计的大型面齿轮加工设备,论坛有专题,看一下吧,顺便看看这个模拟图,

用在什么上面的.

大神说说让我们开开眼啊。

网友(点评):
百度文库有不少论文讨论的,外国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研究这东西的,应该说起步也不早。

网友:
这都行,没见过这样装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