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设计了医疗设备上的一个连杆机构,请教

楼主(2012-07-26):
昨天设计了医疗设备上的一个连杆机构,如图所示,目的是通过油缸提供动力,使杆1旋转,自由度我认为是1。还有一点我没弄出来,就在使杆1在+85°到-105°之间旋转或者360°旋转,那么各个杆的长度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点评):
原理图画错了,这个图自由度不是1

网友:
你的三个点a1和a5、a7之间需要一个位置关系吧

网友A:
楼主可以用PRO/E运动分析一下,找出你要的85度到负105度的轨迹线

网友B:
你的气缸是活动的,为什么不直接推杆1,这样多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用PRO/E运动分析一下,找出你要的85度到负105度的轨迹线

我已经分析过了,按照设定的数据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总得弄明白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吧,比如最长杆+最短杆小于等于另外两杆之和,最短杆必为周转副

网友:
我也是做医疗设备的,只是我在购买为多,我在稳健医疗里做,如方便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点评):
我这里上不了QQ,我想问一下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气缸是活动的,为什么不直接推杆1,这样多复杂

那样不符合结构要求...这是一个关节的旋转结构

楼主:
有时候继续编辑可以用,有时候不能用,没办法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内容了,
如图是我通过原理图 做出来的实物结构图,

网友(2013-11-16):
气缸连杆转动

气缸连杆转动

lz要的是这个机构么?

网友:
你这不单是连杆机构了,还有了个滑槽。

网友C:
楼主方案 自由度算出来貌似不是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方案 自由度算出来貌似不是1

LZ那个是摆动缸,自由度为15-12-2=1.

网友:
如果没有滑槽和气缸,您的这个机构属于单一的连杆机构,可能是双曲柄机构,也可能是曲柄摇杆机构(1为曲柄,4为摇杆),加上气缸之后,您的气缸的机架与气缸之间的连接貌似是可以旋转的,所以想问一下,您的气缸是水平固定的还是可以摆动的?

网友:
不懂,不过也学习下了!

网友(2020-02-11):
医疗器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