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怎么将重心生成点以确定重心位置

楼主(2012-07-26):
SW中重心测量很容易,但是怎么将重心与零件的位置关系用具体表示出来,最好能有将重心生成点的方法,求助!!!

网友:
不是有坐标吗,测量一下点与坐标原点的距离。不懂SW的飘过

网友:
三维图绘制完成后,点击测量工具,在下拉菜单上点击质量项,所有的数据都会给出。

网友:
原点与草图关系很重要

楼主:
静态设备重心可以找坐标,动标的时候坐标不跟着零件走啊,

网友(2014-04-22):
质量测量后显示的重心为相对系统坐标的重心,系统坐标的重心就是三个基准面相交的那一点,测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