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2的孔 用铰刀 如何鉴别铰刀质量

楼主(2012-07-26):
我公司图纸经常有+0.012的孔,厚度一般在10mm内,用普通炮塔铣床和铰刀可以加工,但市面上的H7铰刀一般精度都不行,产品做出来非常不稳定。目前我们用OKAZAKI铰刀,精度还不错,刀具也比较贵,可是寿命比较差,猜测是刀具直径比较接近于下公差,磨损一下就挂了。有没有性价比更好的铰刀推荐下,订做也OK。

网友:
NIKKEN_OSG_NACHI_YAMAWA

网友:
是通孔还是盲孔,留0.01~0.02余量,在试试用旋压头挤孔。

网友:
关键是量大不大

网友:
关键是要控制绞孔余量,还要看加工的材料的硬度。如果量大可以绞孔前现用扩孔钻半精加工后,再绞孔。合金铰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必须选择对应加工材料的合金牌号。

网友:
孔径是多大呢?什么材料的?

网友:
炮塔铣床也是BT主轴吧,可以考虑用镗刀去镗孔,精度也可以保证,只换刀片就可以了。

网友:
我现在做的零件,压铸铝,其中有个孔D6R5,常年稳定在中间公差加减0.001左右。用的刀具是MAPAL的,金刚石刀片,皂化液含油量70%,浓度10%+,S10000,F1000,退出F3000。

网友:
直径为10的孔,公差是0到0.012?
楼主也没说是什么材料啊?
寿命比较差?到底寿命是多少?你认为多少才不算差?

如果是铝合金,用PCD(金刚石)铰刀;如果是钢或铸铁,用硬质合金铰刀。

网友:
根据材料选择铰刀,现在市面上相应的刀具很多,也可以跟刀具公司合作,通过改进刀具,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