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可靠性计算的问题 急求

楼主(2012-07-26):
已知轴承承受的载荷,轴承型号,转速, 公式L10=(10^6/(Nx60))((1000/9.8)*C/p)^3 是验算 可靠性为90%时候的,那么请问如果可靠性要求为95%, 以上公式怎么改?

网友A:
看书上很简单啊,左边加个寿命修正系数,95%可靠度的系数为0.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书上很简单啊,左边加个寿命修正系数,95%可靠度的系数为0.62

哦,我没翻到,求系数表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没翻到,求系数表格

你再翻翻,一般机械设计或者专门讲轴承的书上都有,在网上找了张图片,其中寿命修正系数跟可靠度系数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翻翻,一般机械设计或者专门讲轴承的书上都有,在网上找了张图片,其中寿命修正系数跟可靠度系数是一 ...

好咧十分感谢啊

网友(2013-05-22):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