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命名问题

楼主(2012-07-26):
        例:在solidworks里有一个装配体A,它包含两个零件a和b,a和b对应的工程图名称为a1和b1,我现在要把零件图a另存为c工程图另存为c1,但当我把零件图a另存为c后装配图A里的a也变为c了这个没问题,但a的工程图没有与之关联啊!又得重新出工程图。又,当我把a的工程图a1另存为为c1后,与之关联的零件图还是a。solidworks有什么办法像proe一样的重命名来把图的名字修改吗?或者有什么好的办法又可以保证零件图和工程图的名字都改了并且又有关联关系?谢谢!

网友:
复制出来一个再另存

网友:
将模型与工程图复制后改名,再将改名后工程图与模型建立关联,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有点麻烦,那还不如用sw自带的重命名工具去命名呢!

网友(点评):
这是两码事,用过就知道

网友:
solidworks explorer, 完毕

网友(2012-09-14):
可能是先下手为强的原因吧,同样的在CAD中块与标注样式等,在复制并粘贴到另外一个图中的时候,你复制的这个图中的块与标注样式就换成了粘贴到图的格式了!!!

网友(2014-11-13):
1,当然打开工程图时会有提示说明原零件图未找到,是否查找关联文件,选是,然后选中你改名后的零件图,OK,你的图又回来了。
2,将零件图的名称改回来原先的名称,其关联特性(所有相关联的文件名称)可以在工程图的“文件-查找相关文件”的列表里找到。

网友:
solidworks explorer一下子就解决了,其实是参考的问题,还有就是一般修改东西尽量以打包形式另存!

网友:
solidworks explorer可解决,但比较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