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冲与压铸的区别

楼主(2012-07-26):
最近碰到了红冲模具,红冲工艺是指将工件加热至红然后压成型,看了定义我发现跟压铸成型有点相似。想请教大侠们红冲与压铸有哪些分别,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我也想知道,帮你顶上去!!

网友:
我也帮顶一个,我单位就是做压铸机的.

网友:
红冲是热镦,与压铸不一样

网友:
红冲属于锻造。把铸好或下好料的金属块再次加热到一定温度(但不融化),用冲压机装上模具锻压成所需要的形状,也可冲孔。可以一次成型,也可以多次或流水线冲压作业。
压铸属于铸造。先按产品形状做成模具型腔,再把融化的液态金属以一定压力注入模具型腔内,冷却后就得到想要的产品。压铸是一次成型,通常用来生产形状复杂的工艺品。

网友(点评):
概念解释的比较好。谢谢!但是优缺点说的不详细。。。希望可以把优缺点解释的详细一点

楼主:
大侠们有好的解释么???。。。。

网友A:
所谓红冲也叫锻造,用模具的叫模锻,分冷,热锻,压铸要使金属熔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红冲也叫锻造,用模具的叫模锻,分冷,热锻,压铸要使金属熔化。

能说说红冲怎么选冲床吗?

网友:
红冲选冲床看你的料件多大,我们这里的是铜的热处理后一次压铸出来的,大概圆35长40  用到40吨以上的冲床

楼主:
我发现做磨具的比座机加工的人好好多啊。。。。

网友(2012-11-01):
压铸模具的加工对象主要是锌,铝合金。也有铜合金等熔点较低的金属。几乎所有外形结构复杂的产品都可以用压铸的方式获得。但是,受到压铸机的加工能力的影响,一般只能够加工中小型的铸件。现在也有一些较大的压铸机加工如缸体等部件。
红冲模具的加工对象可以是所有具备热塑性的金属。但是,对于结构较复杂的零件需要做后加工处理。
这两类模具分属于不同的加工类型:红冲属于冲压加工,严格说属于精密冲压加工
                                                        压铸则属于铸造加工。
 所以这两类加工方式的对象,加工机器,加工工艺都有很大的区别。从模具的角度来看,对设计工程师的思路和要求也有所不同!

网友(2012-12-28):
我这边做气管铜接头。先把铜烧红,再放进模具里冲。冲床力用的很小。

网友(2014-03-24):
感觉这方面的资料好少啊

网友(2014-09-29):
红冲工艺的优点:    1)成形基本上不受产品零件自身外部形状的限制;    2)生产使用普通常用设备,投产容易,适宜中小型企业生产;   3)生产率高,适宜大批量生产;    4)由于采用抽芯装置,压制出来的制件内部是空心的,不行
锻压模加工出来的制件那样内部是实心的,而且一般小型红冲模的毛边厚度在0.5mm左右,而锻造模制件的毛边厚度一般在2mm以上,所以材料利用率要比锻造模高许多;    5)红冲是一种少无切削的加工工艺,表面粗糙度接近
模具,尺寸精度能达到6-7级,所以它的机械切削量很小;    6)红冲件的力学性能好,因为红冲后金属坯料经过加热、挤压、冷却,其金属结构发生变化,消除了原来因铸造或拉拔而造成的缺陷,使制件内部晶体结构呈由内向外的线状,提高了红冲制件的力学性能;    7)经红冲后的制件,金属内部晶粒得到了细化,增强了金属的致密度,提高了零件抗蚀能力;    8)适用于各种有色或黑色的金属加工。

网友(点评):
网上找的,网上还是不少的,不过建议你去看看“红冲工艺及模具”这个应该是少有的介绍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