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的配合应用问题?

楼主(2012-07-26):
在装配中: 宽度配合    ;路径配合; 线性/线性耦合配合,这三种配合怎样用?求解、、??????

网友A:
不懂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就是怎样用这几个配合?

网友A:
宽度配合就是两个面与两个面距离相等的配合,路径配合分距离与角度两种,可以设置在一定范围内运动;线性/线性耦合配合是一种可以设置两个运动成比例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度配合就是两个面与两个面距离相等的配合,路径配合分距离与角度两种,可以设置在一定范围内运动;线性/线 ...

谢了,看来的多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