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换向阀问题,最近设计了一个非标设备

楼主(2012-07-26):
各位大侠们,小弟是初学液压系统,最近设计了一个非标设备,上面有一组多路换向阀(o阀),试验的时候只有进油,没有回油,而且进油的时候工作缸升起来不高就不动了,哪位高手指点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呵呵,没回油,缸哪能不停的动啊。你先将油缸的出油口那端卸开看出油吗?其实这个问题要分3个方面分析。1,进油压力不高,有堵的现象。2.油缸或机械部分憋住。3.回油堵上了。最有可能的就是是你的回油堵上啦

网友:
最有可能是进出油口反接,进油口的的单向阀堵住回油。

网友:
最大可能进出油口反接,进油口的单向阀堵住无法回油

网友:
考虑到进油口可能接到T路上了,P口是进油口。反接导致液压泵快速发热,泵出口油管发胀,各缸有的动作或者不动作。同意金话筒网友的意见。再者o型机能多换向阀没有单向阀,有的是溢流阀或者其它,有的一块阀就配装一、两个溢流阀。就这样。

楼主:
多谢大侠们的支持,问题应经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