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里做工程图时剖面图怎样才可以随意放置位置呀

楼主(2012-07-26):
在solidworks里做工程图时剖面图怎样才可以随意放置位置呀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
右击解除对齐关系

网友:
把连接解除掉

楼主:
谢谢大家帮我解决

网友A(2012-09-15):
没学会,你们说的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学会,你们说的在哪个位置啊

右击你要移动的图,选择对齐里面的解除对齐方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