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忙翻译一下咯,急需!!!!

楼主(2012-07-26):
VAV三轴平台设计原理和特性
1.高稳定性:
底座是一块12MM厚经过平面处理的钢板,使重心下降,更加稳固;X轴立柱是由两条30MM*150MM宽的铸铝构成,刚性强,结构稳定,有力支撑X轴。
2.高精度:
X轴和Y轴选用VAV精密线性模组BOVM100N和BOVM100H,采用喷墨打印机打印线条的原理,可以自动补偿皮带松紧,调节预压使导轨和导轮之间的间隙达到“零”,重复定位精度高,不存在反向间隙。
3实用性强:
Z轴选用VAV新款精密丝杆模组SIM84,使用直线电机驱动滑块运行,使其在突发断电的情况下滑块保持原状,不会因为负载而掉下来,免去突发停电运行不当的担忧。
4.设计周到:
X、Y、Z轴都原配有限位感应器,减去了客户另配感应器的麻烦。
5.高可靠性:
X、Y、Z三轴都采用线性模组,秉承了线性模组的所有特性。导轨主要部分采用特制的高强度、高直线度铝型材,型材内部配有特殊的钢轨,能保证机械强度并长期保持平行度,滑块是偏心螺母设计和防松移设计,可根据客户不同要求调节滑块松紧。
6.专业性强:
采用VAV线性模组特别定做的步进马达作为X、Y、Z三轴的运动驱动。
7.灵活性强:
可根据客户要求加工安装孔。
8.应用广泛:
不仅广泛用于点胶机行业,还可根据客户需求,改装成简易机器人,设计、安装及维护简单方便。
9. 可根据客户工艺需要,设计最适用的机型
10.技术参数:
工作范围X/Y/Z:200*200*100mm/300×300×100mm/400*400*100mm/500*500*100mm(还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
最大速度 :500mm/sec
重复精度:±0.02mm
传动系统 :步进马达/皮带

网友:
汉译英还行,英译汉还行,汉译英就差远了

网友:
专业翻译,有点多呀!几句的话就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