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上冲直径为30MM的圆坑,用什么机器?

楼主(2012-07-26):
在1米*2米不锈钢板上冲满圆坑,直径为30MM 。坑与坑的边距在40MM左右,请问我该用什么机器去做? 不冲透。

网友:
钢板厚度没有呀。用冲床就可以。单坑模具,数控冲。很快的。普通冲床便宜,就是麻烦些。效率低。

楼主:
谢谢  我的是2.5MM厚的钢板    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没问题的,应该可以,没看出有什么不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的是2.5MM厚的钢板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啊。十几的都可以。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冲好了以后  凹凸不平卷板机还可以卷成圆的吗,如果不能 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2.5 没问题

网友:
坑是可以冲的。。卷的话,你的卷筒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