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与转矩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2-07-26):
1.5KW,4及的电机,按公式T=9550P/V来计算的话转矩应该为9550X1.5/1400=10.2N/M,如果配一个80型1:50的涡轮减速机,效率按0.7来算则输出转矩为10.2X50X0.7=358N/M,可我看减速机手册上只有145,差了很多,是不是我的算法有问题啊?请指教!

网友(点评):
没看懂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说明80中心距的减速机装不得你这么大的马达

网友:
不是很懂。为了学习,搜了一下。
貌似有最大扭矩的要求。
也想知道你说的那个145是什么东东。

齿轮类型  蜗轮蜗杆  安装形式  卧式
布局形式  90度传动  齿面硬度  硬齿面
用途  减速机  输入转速  1400(rpm)
额定功率  1.5(kw)  输出转速范围  46(rpm)
许用扭矩  151(N.m)  使用范围  广泛用于矿山、起重、运输、化工、轻工业等各行业中比较小型的设备上
级数  单级  减速比  30

ps:看你把扭矩单位写为N/M,看着有点别扭。

网友:
公式计算应该没有错,但这必须抛弃所谓的手册,按照你自己计算的数据,强度,刚度自己设计适合的减速器,只要满足了刚度,强度需求了,输出你计算的358N.M,肯定没问题。手册上的数据是这型号的基本参数,如果你的负载不大于额定扭矩,选这款机型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你的负载已经大于额定扭矩,那这款机型就不合适,就像买水壶,厂家只有5L,10L,15L,你自己计算需要13L的,那你就必须做出选择了,要么浪费点,选15L的,要么,自己设计个13L的

网友:
得选大号些的,不然起动时阻力大,有可能卡壳